楼主(2019-07-29):
请问大家的电动机是怎么保养的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网友A:
我工作过的工厂是没有做过什么电动机保养的,发现异常或者坏了才修

网友B:
无非就是检查下螺丝,接线是否己松动。。?

网友C:
大型电机每3个月用黄油枪加油,其他没听说过

网友D:
每台新出厂的电机,都会随机有一个手册,上面讲的就是电机维护和使用注意事项。比如,电机转子轴承的润滑油要加什么型号的,多长时间加一次油,还有运行多长时间需要更换旋转轴承等等。

网友E:
一般的大型电机都有黄油加注嘴,建议定期(750—1500小时)用油枪加油时需注意使用电机专用润滑脂。
而且每天都需要检测电流和电机有无异响,还有就是手触摸屏或者用专用的 仪器就行测量电机的温度

网友F:
还真不知道电机咋保养,但本胖用过的大电机,都是带有润滑油泵的,不是用的黄油,检测也比较完善,比如定子温度、冷却水温度、电流、电压等等。

网友G:
交流电机保养相对轻松,主要是保证轴承的润滑,直流电机相对麻烦一点,清理灰尘,更换碳刷,保养铜头等

网友H:
一级保养
二级保养
三级保养
一级保养一月一次,外部清理扫灰检查电机运行是否有杂音。二级保养一年一次轴承添加油脂清理内腔。三级保养两年一次绝缘检查更换轴承。

楼主:
看来电动机保养,还是一门学问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电机平时要注意观察,用起子顶住电机端盖,听是否有异常杂声,一般电机轴承容易坏,端盖与轴承间隙容易增大,轴承必须用汽油或煤油洗,洗干净再旋转下,听轴承声音,应该是很纯正的声音是好的,还要检查轴承间隙是否正常,轴承加油也是很有讲究的,要更换高速高温油脂。

网友I:
日常检查我们就是看电流温度和听声音
一年测一测绝缘电阻值
其他的轴承都是等着有异常声音后开始更换,当然有些轴承会有加油的要求,那么就是一个季度加油一次!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机平时要注意观察,用起子顶住电机端盖,听是否有异常杂声,一般电机轴承容易坏,端盖与轴承间隙容易增大,轴承必须用汽油或煤油洗,洗干净再旋转下,听轴承声音,应该是很纯正的声音是好的,还要检查轴承间隙是否正常,轴承加油也是很有讲究的,要更换高速高温油脂。
说的很好。同时条件允许,可以监视电流变化。尤其是长期运转的设备。设备工况不好,电流会变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是否用高温润滑脂具体看你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