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大佬们好,小弟初步接触变频器 图中为遇到的变频器炸机问题 想向大佬们请教 可能导致如上图所示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不论什么故障原因造成的,能炸机不是过压就是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个人感觉可能的原因是不是输入三相电压不平衡 一相电压低了 导致一相电流大了 先烧毁接触器 再启动时 接触器不吸合 导致充电电阻也烧毁了
但是三相电压不平衡应该会报欠压  不是很能理解 毕竟初学 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其他可能 增加下经验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除非电路损坏,输入电压不平衡会报欠压不工作的,有接触器可能会因为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打火引起电流过大或短路导致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客气,大家互相交流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过热也会

网友C:
风扇坏,灰尘多,散热不好,电机或输出线短路,接地。内部元件烧坏短路,电弧放电。

网友D:
静电 灰尘 过热 过流 过压 短路 进异物 进水 酸性 碱性 腐蚀性气体或液体 长期停机 负载过重 卡住或短路 主回路电容变质 漏液 容量减小 特性变差 电网电压波动 变频器载波频率高 人为原因,制动管或制动电路短路,周围有功率补賞装置,变频器与电动机接线距离长 长期超负荷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