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如题。怎么学工业控制触摸屏应用技术基础技术?现在没有好的教材。设备有。
是不是要先学PLC技术才行啊?谢谢

网友A:
plc明白了,触摸屏主要是软件应用了
显示  设定 报警 配方之类的

网友B:
建议先学PLC,然后在学触摸屏,因为触摸屏的一些点都是从PLC里采集的

网友C:
的确是,重点还是要把PLC吃透!
触摸屏就是将PLC中的数据显示出来。
触摸屏重点在软件上进行画图排版和关联PLC的位置。

网友D:
其实吧,触摸屏就是个人机接口,HMI。如果你努力的学习+思考一个小型自控系统,要求是控制器和操作/显示部分分开的,就理解了什么HMI了,知道HMI是干啥用的了。然后,这个触摸屏就是HMI,只是提供控制系统中的显示、操作功能,而不管具体的控制逻辑(这个是在PLC等中实现),至于怎么才能实现这个,那就是具体的触摸屏具体分析了,不同厂家的触摸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功能确实大同小异的。关键字:
画面、按钮/数字显示输入、通讯。

另外,还有一体化的触摸屏,内部集成了一个小PLC。

在早先,软件系统的可靠性不高(Unix除外,但那个太大不适合嵌入式),如果既要实现控制逻辑、又要实现显示,就达不到可靠性的要求了,这也是9x年流行了一阵子的工控机直接控制(加板卡)后来被PLC代替的主要原因。于是就出现了控制器(如PLC)和HMI(本胖把触摸屏和组态软件电脑都看成HMI)独立的方案。但现在软件系统的可靠性有了巨大的提高,所以这种一体化的触摸屏也不是不能考虑了。

综上所述,触摸屏跟PLC的结合最常见,但不是全部,有可能触摸屏直接控制了小系统、也有可能触摸屏连的DCS甚至是其他的触摸屏,但触摸屏的最基本功能是显示和操作。

网友E:
确定好类型就两个一起学就是了,都不难,网上都有免费的培训视频

网友F:
最好有软件,带方真功能..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学起..

网友G:
不用先学PLC.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就是个连设备,连点,做画面.
连设备的话,你挑最常用的,比如modbus的,用不着真的plc,有电脑仿真就行.会了一个,就会一万个.连设备要学会一些端口,常用的也就串口(485,232),网口.
连点,你要知道点都是什么,这个和协议或者说PLC有关.但PLC也不是必须的.
画面,做得得体点,做了一个,也是会一万个的.
然后就是学一下上传下载设置维护故障诊断这些通用的.
学会了,你到厂里,做触屏就没问题了.
你都有设备了,找手册就行,然后就是动手动手再动手,用不着什么教程.当然,国产之类的手册不全,我也没有办法.

楼主:
谢谢诸位大神

网友H:
老大:这图我怎么这么熟悉呢,这张云平台图是根据我项目的原图改的,我们熟悉?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厉害了,分享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大:这图我怎么这么熟悉呢,这张云平台图是根据我项目的原图改的,我们熟悉?
飞剪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大:这图我怎么这么熟悉呢,这张云平台图是根据我项目的原图改的,我们熟悉?
飞剪这个?
工艺流程的,我好像知道您是谁了;樱桃产地的,有空去拜访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