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和西门子触摸屏进行通信

楼主(2019-07-29):
欧姆龙PLC --CP1E系列PLC和西门子触摸屏smart700 IE系列进行通信,看着手册是上支持和欧姆龙系列PLC通信,而且软件上也有CP1E这个选择,但是我就无法通信。

网友A:
CP1E?,完整型号
是不是图错位了,CP1E-N.... 9针的是23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E?,完整型号
是不是图错位了,CP1E-N.... 9针的是232口
这是完整型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照片拍的可以,型号对准了再拍嘛
CP1E-N60SDT-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照片拍的可以,型号对准了再拍嘛
CP1E-N60SDT-D
这张图片可以吗

网友C:
图纸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正对正,负对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正对正,负对负吧
这个接线的图纸来源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说明书上的。

网友D:
原来做过CP1H和smart触摸屏通讯,可以连上,但效果非常不理想!
触摸反应严重延迟,按钮半天才响应,数据接收显示慢的要死!
波特率、通讯线、通讯接头改的改换的换,都不理想!
打西门子也没招,后来没办法换了屏才好。
综合来讲,smart屏就是个贴西门子的laji货,配配同级别的smart plc用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正对正,负对负吧
这个接线的图纸来源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说明书上的。
错的
9针定义
你应该买图示这样带485口的PLC,CP1E-N60S1DT-D

网友E:
PLC上是RS232接口,你按RS485接线,肯定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F:
232 485搞清楚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是说422?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
Smart 700 IE连接CP好像只支持422。
应该OMRON的标准的连接触摸屏的线缆就可以,你这是自己焊的?
注意接口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正对正,负对负吧
这个接线的图纸来源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说明书上的。
错的
9针定义

这个定义真恶心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正对正,负对负吧
这个接线的图纸来源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说明书上的。
错的
9针定义

这个定义真恶心人.
没有按照2、3、5来,所以觉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做过CP1H和smart触摸屏通讯,可以连上,但效果非常不理想!
触摸反应严重延迟,按钮半天才响应,数据接收显示慢的要死!
波特率、通讯线、通讯接头改的改换的换,都不理想!
打西门子也没招,后来没办法换了屏才好。

综合来讲,smart屏就是个贴西门子的laji货,配配同级别的smart plc用用吧
smart和欧姆龙的那个型号PLC进行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上是RS232接口,你按RS485接线,肯定是通讯不上的;
啊,这样啊,那我在看看不行换一个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Smart 700 IE连接CP好像只支持422。
应该OMRON的标准的连接触摸屏的线缆就可以,你这是自己焊的?
注意接口设置。
能通信,关键是效果,如果向楼上的样子,通信效果不好,我 还是直接换屏吧

网友I:
这样的用法本身就比较怪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不是错了,应该是正对正,负对负吧
这个接线的图纸来源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说明书上的。
错的
9针定义

这个定义真恶心人.
没有按照2、3、5来,所以觉得不好?
是的,关版.您肯定先看出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CP1H啊,40点的。当时真的很崩溃,用国产的OK,但客户不认可,和客户解释说了半天好话才勉强换成欧姆龙屏。销售一句牛皮吹出去了,技术就要倒大霉。不过要怪也只能怪西门子的这款屏太差。从那以后只要是有西门子的产品,老老实实就西门子全家桶了,手册写明了支持第三方也不用了,搞怕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欧姆龙NB的屏性价比很高啊,或者proface的,都蛮好的

网友E:
CP1L  CP1H可以通过加CP1W-CIF11扩展卡来实现;
CP1E需要选型号带S1的,自带RS485通讯端子的型号;

网友A:
西家这图没大错,只是它对应的欧姆龙另一种通讯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1L  CP1H可以通过加CP1W-CIF11扩展卡来实现;
CP1E需要选型号带S1的,自带RS485通讯端子的型号;
谢谢版主的细心指导。
请教一下,这个通讯上了,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像楼上说的,通讯慢,点了半天才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家这图没大错,只是它对应的欧姆龙另一种通讯单元

那我这个是不是需要像楼上说的,需要另外加通讯板

网友A:
你一定要用西家屏,先确定是否支持485
如果只能422,那就换PLC,
“CP1L  CP1H可以通过加CP1W-CIF11扩展卡来实现;”
建议用CIF12,成本高点,但麻烦少
效果怎么样不清楚,害怕就改用欧自家屏,NT link 独家使用

CP1E再加通讯板? 财主的梦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1H啊,40点的。当时真的很崩溃,用国产的OK,但客户不认可,和客户解释说了半天好话才勉强换成欧姆龙屏。销售一句牛皮吹出去了,技术就要倒大霉。不过要怪也只能怪西门子的这款屏太差。从那以后只要是有西门子的产品,老老实实就西门子全家桶了,手册写明了支持第三方也不用了,搞怕了。
感谢您的分享,非常不错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要用西家屏,先确定是否支持485
如果只能422,那就换PLC,
“CP1L  CP1H可以通过加CP1W-CIF11扩展卡来实现;”
建议用CIF12,成本高点,但麻烦少
效果怎么样不清楚,害怕就改用欧自家屏,NT link 独家使用

CP1E再加通讯板? 财主的梦
还是保险点,换欧姆龙NB触摸屏吧,这种设备一共就是三台一模一样。
我曾经电话咨询过欧姆龙客户,就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结果的
后来,我又就那个NB触摸屏咨询欧姆龙客服,解释清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NB的屏性价比很高啊,或者proface的,都蛮好的
我们一个三台设备,另外两台都是欧姆龙NB系列的触摸屏。这台不行也换NB触摸屏

网友E:
CP1L CP1H可以加通讯扩展板,CIF11或CIF12,在现场使用效果肯定是CIF12要好.就是价格高些;
CP1E只能选带通讯的型号,不能插通讯扩展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CP1L CP1H可以加通讯扩展板,CIF11或CIF12,在现场使用效果肯定是CIF12要好.就是价格高些;
CP1E只能选带通讯的型号,不能插通讯扩展卡的;
CP1E的都不能扩展CP1W-CIF11或者CP1W-CIF1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1L CP1H可以加通讯扩展板,CIF11或CIF12,在现场使用效果肯定是CIF12要好.就是价格高些;
CP1E只能选带通讯的型号,不能插通讯扩展卡的;
谢谢您的无私奉献。

网友I:
通讯成功了? 李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讯成功了? 李老板
需我的这款PLC如果和smart通讯,我需要欧姆龙PLC购买通讯模块,楼上告诉我通讯上了也不好用,我开始犹豫了。
现在倾向更换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