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请问一下伺服控制器的a/b/z和PLC上的a/b/z有没有关系,伺服该怎么做才能起到定位效果

网友A:
伺服定位一般由PLC程序控制。简易控制的ABZ一般不管

网友B:
伺服定位分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至于楼主说的ABZ,这个是伺服电机直接给伺服驱动器了,一般情况不用PLC来处理

网友C:
你得知道ABZ是什么东西,是电机后面配的编码器,我们一般用PLC控制伺服是半闭环,所谓的半闭环是,电机和驱动器是闭环,PLC和驱动器是开环(其实驱动器与PLC可以交换信号的,如伺服异常、伺服使能、异常复位等,但是PLC不知道电机的实时位置)。可以把电机上编码器的ABZ相接到PLC,可以用PLC的高速计数来做一些事情。
老实说我没这样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PLC控制是不是就是指脉冲数,那再问下伺服可不可以把脉冲数传送给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试过一次,没有显示计数,感觉自己弄错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使用abz要看下伺服说明书相关的描述,怎么样接到PLC。PLC要接入到高速计数,所以也要看PLC对于高速计数方面的资料。PLC能高速计数的端口不是很多,有些还需要配制(一些M点或D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