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最近,客户现场遇到个棘手问题。AB伺服的原点在每次断电上电时都会发生偏移,有没有懂的大神知道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原点偏移?
图中的Position 和Offset又是代表啥?原点位置和补偿值吗?图示为离线状态下数据
在线后Position会变为设定值。

从程序看,原点位置为532,补偿值750

每次断电送电后,运行设备都会先回原点然后运行到532位置但是每次532位置都不相同就需要校准532.
而编码器反馈的实时值与设定值相符,但是位置却不同,因此怀疑原点发生偏移。

网友A:
程序是不是上电   初始化附值   了

网友B:
定位准确吗?把偏移填0看看是不是刚好到光眼?

楼主:
对原点位置重新进行校准,调整原点处传感器位置,对软件中Position、offset输入实际测量值,经过多次通断电,不再出现位置偏移。说明还是系原点偏移导致。

网友C:
物理原点传感器的位置有关系。动作点要完全行走出原点传感器的感应区间。

网友D(2019-11-23):
您好,ab伺服电机编码器怎样设置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