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我有一组震荡给料器电机0.55KW,一台AB750变频器一拖二控制运行,一般都是在15-30Hz低频运行中,现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经常会报硬件过电流故障,停机。检查电机均正常,现场检查操作工艺无问题,电工检查变频器参数正常。最后没有其他办法,换备用电机后启机运行正常。现在所有人都说电机有问题,可是的电机确实没有问题。
  哪位仁兄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坐等回复。

网友A:
电流多少?电机是否发热?电机是否频繁启动?凉了就正常。

网友B:
检查电机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