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9):
为什么有Z相的原点复归方式要比无Z相的原点复归方式精度高?

网友A:
电机旋转一圈编码器的Z相信号只有一个。所以精度高

网友B:
就算电机没有拆装,只是联轴器松了,回的原点位置可能又不一样了?设定好的所有的位置又变了。。

网友C:
z相脉冲宽度小,相对于接近、光电开关等传感器

网友D:
高精度场合下还可以用,一般情况下,锁联轴器偏一度,和想要的原点位置可就差了将近一圈了,螺距大点极限和原点贴着装的话可能都碰极限了。所以比如三菱的QD75 77MS系列的情况下,一般w我都是"计数②"回原点。

网友E:
用Z相信号回原点应该也有可能有电机转一圈左右的误差吧

网友F:
原点,不就是测量/计算的起始点嘛
使用Z,与不使用Z型号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你如何定位这个“原点”

回(找)原点,是不是碰到近接开关减速,再捡到Z(或原点近接开关)就停,认为这就是“原点”了?

机械安装完毕,每次回原点都可能有较大偏差,你不是招机械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