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密码锁了显示err1

楼主(2019-07-30):
台安变频器按任何一个参数都是显示00.00,想修给他的参数按上下键就显是err1,好像是密码锁了,也恢复不了出厂设置。大家有知道的回复一下

网友A:
是按键操作方式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了,修改任何参数都err1

网友B:
1:换面板
2:检查排线和连接器
3:顺着排线检查主板接口电路到CPU之间线路元器件
4:主板程序问题(处理程序问题做好备份)

网友C:
出200大洋可搞定…

网友D:
没有坏,是端子控制的,所以你按面板报错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