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无输出,启动后六路驱动测量交流12v,先怀疑模块坏,后换了无效,三相模块输出测量只有70V左右(虚电),拖电机无效,正负电源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无输出,启动后六路驱动测量交流12v,先怀疑模块坏,后换了无效,三相模块输出测量只有70V左右(虚电),拖电机无效,正负电源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3点7千瓦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只要一路有问题全部封锁输出!还有,别是雕刻机上用的啊,基频400,你设定个50HZ启动它。确实没多少电压输出!

网友B:
雕刻机上用的是DZB312B003.7L4DK,测量驱动最好用示波器,输出电压用有低通滤波的真有效值的万用表。

楼主:
使用的是50HZ,后换1主板才有输出,不知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也是更换主板解决问题,六路驱动用万用表测量有12V电压,但用示波器观察驱动脉冲异常。脉冲不随着调整频率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