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初学者学习施耐德PLC是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以什么型号的PLC学习更好?

网友A:
看你学什么plc了,一共至少十几种软件
TM218之类的可能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B:
建议初学者有了基本的PLC知识以后,先找本选型手册翻翻,试试和学的知识对应一下,然后下个软件,somechine或unity Pro,逐步做硬件配置,软件编程,仿真。。。。就以后个基本的认识了。碰到不明白的术语,一定不要想当然,各种搜索弄明白,要不然,早晚会在现场熬夜的。。。

网友B:
基本的会了,就逐字逐句的看用户手册(不是选型样本)。。。那些犄角旮旯里的细节才是成为高手的标配。。。记住,手册永远是对的,如果错了,请再看一遍。。。。

网友C:
建议先从小PLC,M100&M200开始,价格便宜,功能也都有,SoMachine basic软件也不大,适合刚入门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