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三相电机功率在绕制时是怎样确定的呢?今天注意到一电机铭牌上标注的电机功率是12.6KW,

网友A:
这个是根据电机实际运行换算出来的功率?
看看效率是多少。这种是定制机吗?

网友B:
现在非标电机多吧,我们买了个负压风机3.8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非标电机多吧,我们买了个负压风机3.8KW。
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电机实际运行换算出来的功率?
看看效率是多少。这种是定制机吗?
是不是定制机真不知道,效率是多少倒是没太在意,当时只觉得这个功率有点意思,印象比较深

网友C:
定制过4.5KW的变频器,电机也4.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