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近期做过一个项目,鉴于有信息保护,现只粘贴部分触摸屏代码。
当然代码不完善,功能也不是很好。仅供参考。

网友A(2019-10-07):
楼主,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要搞的功能和你发出的图片很类似,他们提供的用户手册描述太少了,有关这个屏幕软件的使用资料麽

楼主:
回复 网友A:
Beijer官网上的资料有限,更多的需要自己去做,一些论坛可以去看看。
如果我做过,我可以提供一些demo,或者探讨也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berjer X2pro的屏幕,协议选的是莫迪康的RTU (串口),卡在了如何组帧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控制器轮询发出一些指定格式的报文,向自己的设备索要对应数量的数据。楼主是否有关于这部分的demo可以提供出来借鉴一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要求,能否举个实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

原先的问题是:
            如何让北尔控制器(主机)发出 01 04 00 00 00 64 CRC CRC //索要50个数据。

            1、之前是利用使用控件绑定变量,变量关联地址,发出一个一个数据索要的报文,这种做法不合适,如果要实现发出上面的报文,就得建立五十个控件去关联。

            2、找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些变量设置为始终活跃的状态。这样就可以北尔控制器主动的轮询,一次性获取五十个数据或者其他数量。

现在的问题是:
          1、告警记录如何别开来。
          例如:当前告警(正在发生),历史告警(已完成),分出俩个页面出来,这个软件上提供的报警服务器控件时绑定在一起的。

          2、如何让北尔控制器向从站1要完一系列数据后,继续向从站2要数据。
          例如:01 04 00 00 00 64 CRC CRC 接着 02 04 00 00 00 64 CRC CRC、03 04 00 00 00 64 CRC CRC,以及一个关闭向最后一个从站索要数据的功能,例如点击设置项后,关闭从站 03 04 00 00 00 64 CRC CRC的发送。

不知道楼主是否有做过上述的功能,如果做过,希望楼主点拨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做过以上功能。但有以下疑问:

1.你既然已经定义好了50个Tag,还要用通讯指令去请求做什么?定时轮询数据就更新了。
2.如果建立好了变量,通过轮训组来轮询的话,你这关掉请求又有什么意义?

我做过一个项目是大概十几个站点,然后需要在特定时候去获取数据,我的做法是不做轮训组,而是把获取数据直接作为方法写出来,然后监听几个与需要获取数据相关的变量,从而来触发是否需要强制获取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报警这一块,是有相关的参数设置的。
不过鉴于你这么复杂的要求,可以用ListView + 按钮实现,是有一些案例的,不过需要整理。有空可以给你整个Demo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1、轮询发送是想达到一个数据实时刷新的效果,不需要我手动获取。
   2、因为从站数量会随应用的场景变化,比如1~8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需要主站关掉多余的获取数据报文。
   3、楼主怎么实现一个主站跟多个从站进行通讯呢,从站是那种主站发送正确的站号,才能回复数据的那种,广播不处理。在“控制器的default   station”设置从站号,只能出现主站和一个从站通讯,尝试了,但没能实现,楼主有相关demo可以提供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感谢,报警这一块我实现出来了,确实是有相关的参数设置,可以选择俩个报警显示,通过设定过滤器,选择出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这样可以区分出当前告警和历史告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但是再复杂点的就得考虑其它方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服务器多个客户端

我这边的案例是一个主PLC,多个触摸屏

主PLC这边的所有变量均已经定义好,那么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1.对于不同的触摸屏给出不同的程序,其主要是需要的数据监控区域不一样
2.所有触摸屏程序完全一样,关于数据监控区的不同,通过触摸屏的程序判断需要更新哪一块数据。比方说我引用的是触摸屏的IP地址。

这里需要找到可区分的参数,类似于可以做很多按钮,每隔按钮对应不同的站点开关,那么在不同开关打开的时候,触摸屏模块执行的强制刷新的数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