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西门子430 55KW炸机,炸毁U,V两路IGBT,现已修好驱动静态电压平衡。单独给电源驱动板上电报A0503欠压,R0026显示0测788没供电,一直找不到问题,最后加模块测A788供电正常,但r0026依然为0。最后加上模块,电流检测块(除整流,电容,突波吸收,风扇外已装整机)后报F0002过压。测A788,A786供电正常,A788 1-2脚输入电压117mA,13-16脚输出4.95V,R0026显示1043。现在没有思路了,恳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前面写错了,A788  1-2脚输入电压为174MV

网友A:
很明显了,不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我看了,788周围原件都正常,788也换了好几个,现在就是788输出不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788的输出已经到达5V了

网友B(2023-04-27):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修的也是这样故障和你一样输出5v,又没东西坏,修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