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连接点

楼主(2019-07-30):
请教各位  为什么我把电机放在设备连接点下没有自动连接

网友A:
1。需要在单线或多线原理图
2。开起对齐栅格
这样就可以自动连线了

网友B:
选择智能连接就可以,还是栅格设置1 2 4 6 对应的是A B C D,打开对象捕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