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我们今天检查高压开关柜真空断路器时,高压手车内保险有一相底座颜色不正常,有点黑。但实际运行电流三相基本相差平稳。
电网电压也正常。保险我们也换新的了。底座卡子都很紧,没有松动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红外成像仪扫一下嘛!

网友B:
可能是实际接触面积小发热。

网友C:
来个照片看看,颜色发黑也有可能是以前造成的或制造时的差异。

网友D:
如果确认接触可靠的话,那么就是材质问题导致的发热吧。

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可以持续观察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