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转byte的事例

楼主(2019-07-30):
项目上有需求是将设定值写入2bytes,设定值可能是浮点的,也可能是整型,这里拿浮点数做示范。

网友A:
呢个系乜野意思?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

网友B:
这是什么PLC的什么语言?
浮点应该是4bytes吧.
不懂.
是转换,还是写入.
转换的话,精度?
写入的话,直接传拷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single,所以是2bytes
功能块的目的是转换,至于你的输出地址是中间变量还是目标地址随意。示例里面是直接写入。
精度的话可以参看关于single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single,所以是2bytes
功能块的目的是转换,至于你的输出地址是中间变量还是目标地址随意。示例里面是直接写入。
精度的话可以参看关于single的精度
还是测试一下好.
single是32位,byte是8位.double是6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在用的
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将REAL转为UINT,然后再转为WOR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楚。
原始的需求是在单位之间转换,而目标设定值事实上是整数,但单位不常用,工厂习惯的单位与目标单位有个转换关系。为了方便操作工设置以及工程师交流,界面上做的是操作工熟悉的单位的设定值,经过转换后直接写入两个bytes,这里写入到byte的原因是模块是第三方的,不是欧姆龙的,并不能直接就将REAL转UINT写入。
这样表述是否清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将REAL转为UINT,然后再转为WORD
REAL转UINT已经损失精度了,那和直接取整也没啥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在用的
没有问题
那就是只能用于一定的数值范围.超出范围,可能有问题.比如6554.0,0.004.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