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0):
看到论坛有活动,就找到11年的资料,翻出这么一个例子。
这是机器出现的异常问题:
后面找设计的处理了异常,发现他们修改了程序。
后面就核对前后程序的差异(这贴到EXCLE,一行一行的核对.)
请大家指点解惑!

网友A:
前面一段没有对压力范围的判断,会导致后续几条语句的执行异常(不能执行)或者导致执行后果的异常(执行得到不是想要的结果).
后面一段,if里面的意思大概是,压力异常超过blocked时,报错,退出.后面的不执行.
大多数人写程序,都是按照正常流程一直写下去,碰到问题再改.
但是建议设计程序时,把1/3用于异常处理.
数值范围的检测,是程序设计里面一个很通常的要求了.在工控里面不明显,在网页等很明显,包括数据类型,数据长度,数据范围.在软件检测里面,有专门的术语,有专门的测试.引入或者模拟数据,看看程序有没有崩溃,有没有漏洞溢出.这是风险.在工控里面,更在意的是危险,对工艺,对设备,对人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你那真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