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求助:喷灌组合泵站供水模式(变频1拖4,触摸屏,PLC,水泵参数:120m3,90M,65%,2950/N,55KW。)泵站建设在山腰处,向下打水时可根据不通用水量启动1-4台泵。----------

现需要向山上打水,组合泵站直接用DN300管径联通一级加压泵站(水泵参数:320m3,90M。2950N,68%,160KW总共一台泵),二级加压泵站(水泵参数:200m3,90M,2950/N,68%,75KW共一台泵),三级加压泵站(水泵参数:70m3,90M.2950/N.68%.30KW共一台泵)。一二三级泵站都采用触摸屏,变频器,PLC,压力变送器(二线制4-20ma)组成PID控制,所有水泵启动条件为管道不为负压即有水状态。

问题:在空管状态时,组合泵站启动第一台55KW水泵,经过2分钟左右水打到一级泵站进口,管道压力4.0KG左右,一级泵站启动,当一级泵站运行到10-18HZ之间,进口压力降为负压,系统停机。但是此时管道水量与组合站出口压力不足,组合泵站启动第二台55KW水泵,等水到达一级站进口时(一级站水泵重新启动到5HZ左右),组合泵站出口压力超过设定爆管压力,组合泵站停机。经过几秒钟后,一级泵站因负压再次停机,但是组合泵站出口压力低于设定压力值,再次启动。这个情况周而复始,现在需要怎么解决?

高度落差:组合泵站--一级站24M。负压设定值从0.01KG-4KG都试过。

网友A:
组合泵是增压泵?24米的落差除非增压,这普通扬程达不到的。

网友A:
能否画个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有示意图,希望该网友能看到并进一步补充吧

网友B:
有图直观一些,看文字现在想不出画面来。

网友C:
下图是我的理解

觉得组合泵站也要用PID,当出口压力低时马上启动第二台。空管状态时组合泵应该要同时启动两台(120+120)这样才供应的上一级泵(3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喷灌组合泵站供水模式(变频1拖4,触摸屏,PLC,水泵参数:120m3,90M,65%,2950/N,55KW。)泵站建设在山腰处,向下打水时可根据不通用水量启动1-4台泵。----------

现需要向山上打水,组合泵站直接用DN300管径联通一级加压泵站(水泵参数:320m3,90M。2950N,68%,160KW总共一台泵),二级加压泵站(水泵参数:200m3,90M,2950/N,68%,75KW共一台泵),三级加压泵站(水泵参数:70m3,90M.2950/N.68%.30KW共一台泵)。一二三级泵站都采用触摸屏,变频器,PLC,压力变送器(二线制4-20ma)组成PID控制,所有水泵启动条件为管道不为负压即有水状态。

问题:在空管状态时,组合泵站启动第一台55KW水泵,经过2分钟左右水打到一级泵站进口,管道压力4.0KG左右,一级泵站启动,当一级泵站运行到10-18HZ之间,进口压力降为负压,系统停机。但是此时管道水量与组合站出口压力不足,组合泵站启动第二台55KW水泵,等水到达一级站进口时(一级站水泵重新启动到5HZ左右),组合泵站出口压力超过设定爆管压力,组合泵站停机。经过几秒钟后,一级泵站因负压再次停机,但是组合泵站出口压力低于设定压力值,再次启动。这个情况周而复始,现在需要怎么解决?

高度落差:组合泵站--一级站24M。负压设定值从0.01KG-4KG都试过。

还是出图,好理解,看文字

组合泵站,一拖四,水泵55kw*4
一级加压泵站 160kw ?
二级加压泵站 175kw ?
三级加压泵站 130kw ?

问题(部分有颜色标识)
水源在山下?
组合泵站建在半山腰,向下打水?还是从山下抽水再打到山上?
组合泵站--一级站24M,看似一级泵站高于组合泵站24米

管道压力4.0KG左右,传感器在组合站出口,还是一级站入口?

160kw 10-18HZ之间
等水到达一级站进口时,一级站水泵重新启动到5HZ左右 组合泵站出口压力超过设定爆管压力
从这些片语中,可以看到,压力传感器装在组合泵站出口

设计完全不合理
24米高差,4kg压力,水到一级泵站还有多少压力?
一级泵站160kw,组合才55kw
从文字描述看,要变频器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