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一台550,一台510,都是异常掉电后,上电显示传动识别故障,更改传动容量也无效,然后发现更改参数后再断电上电,参数又恢复故障时的状态,怀疑存储器损坏,从其他主板上拆了个存储器过去,参数是可以保存了,但依然报识别故障!主芯片废了?!

网友A:
是不是X4的2脚电阻问题或2脚漏电引起的?前几天碰到几台都是这毛病,现场环境差,焊盘边缘腐蚀漏电,处理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换了个主板就好了!话说X4的2脚是什么?我看是悬空的嘛

网友A:
X4的2脚是功率识别。修改后看参数33.04是啥,改了应该变为你修改的功率,如果没变化,不是步骤错了就是CPU内部存储器出错。要有固件程序可重刷固件,没有就只能换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105组参数修改功率后,33.04确实也变化了的,断电再上,功率也没变化,还是跳故障,那这样说来就是固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