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扩展模块信息显示与实际不符

楼主(2019-07-31):
论坛各位老师好,我的PLC主机是XC3-32R-E,扩展模块是XC-E4AD2DA-H,可是在软件中的扩展模块信息,显示的却是BDXC-4AD2DA-P, 我看PLC配置,扩展模块设置中也没有XC-E4AD2DA-H的选择项,只有类似的XC(L)-E4AD2DA,即使选了,监控时ID100也没有数字,确定端子处有电压,这个问题难住我好几天了,打信捷技术电话老显示忙,唉!

网友A:
没看见你接线啊?
扩展模块接线
你说端子处有电压,我都没见接线

网友B:
模块的0V、24V没有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曾经接过,后来不行才卸下来试的,查信捷说明书说,当需要模拟量输出时就必须需接24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接的plc主机上的24V电源,没反应,看了你的建议后,我外接的24V,竟然好了,多谢提醒了

楼主:
最后解决办法是外接的24v电源就没问题了,此帖完结,多谢论坛老师!!

网友B:
1.下载程序时选择 下载用户程序及用户数据
2.确定输入端有电压,且极性正确

网友C:
后缀-H是带隔离的;与PLC主机识别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再开贴了,还要请教您个事,为什么编程软件用几回再打开就显示有问题需要关闭,卸掉重安就好了,可是有一天安好几次的情况,真是不胜其烦那,和我的xp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D:
楼主重新开帖,jint小姐姐说一问一贴,结帖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