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作为地线

楼主(2019-07-31):
各位好:
   最近用中频电源(15KW,8台,30KHZ)干扰比较大。供应商建议用铜皮作为地线。用黄绿线连接电源和铜皮,黄绿线尽可能短。我就想每个柜子都拉一个和柜子一样长的铜皮,所有的地线都接在铜皮上。每个柜子之间用铜皮连接。现在不太清除铜皮的规格(宽度,厚度,材质)特来质询。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最好确认一下,供应商是让你拿铜皮作为地线,还是让你用铜皮包裹上线,进行防干扰处理。

网友B:
铜皮当地线?好吗?地线最好是既导电又导磁的金属。电磁干扰嘛,只对电起作用,对磁不起作用?效果行吗?如果仅仅是考虑电的安全性接地,铜金属可以做地线。如果是考虑EMC电磁兼容性的防护,铜就不合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铜皮作为地线,我们用的是同轴电缆。供应商的意思是同轴电缆只要把地接好,基本上就能杜绝中频电源带来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使用的是同轴电缆,供应商的意思是只要是用了同轴电缆,并且同轴电缆的屏蔽层可靠的接地了基本就能杜绝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铜皮作为地线,我们用的是同轴电缆。供应商的意思是同轴电缆只要把地接好,基本上就能杜绝中频电源带来的干扰

楼主说的是这样的电缆吗?
如果是这样建议采用厚度0.5-0.75mm铜皮,然后周长和电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种电缆。据说这种电缆能很好的防止电磁泄露,最大程度上减少来自电缆的电磁干扰,但是必须要可靠的接地。我们准备用50*1mm的铜皮作为地。柜子内部所有的地都统一使用铜皮,柜间也用铜皮可靠连接,铜皮和柜子也连接起来。将所有柜内的元件地都统一用尽可能短的黄绿线接到铜皮上。

网友C:
中频有可能是谐波,电磁干扰的简便方法就是接地
谐波的话就要用滤波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部分的电源滤波器已经加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那就试试吧。看看效果是否很好?希望有一个最终结果。谢谢。

网友D:
10平方的编织铜线都有现成的,干嘛非要用铜皮,又不好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种电缆。据说这种电缆能很好的防止电磁泄露,最大程度上减少来自电缆的电磁干扰,但是必须要可靠的接地。我们准备用50*1mm的铜皮作为地。柜子内部所有的地都统一使用铜皮,柜间也用铜皮可靠连接,铜皮和柜子也连接起来。将所有柜内的元件地都统一用尽可能短的黄绿线接到铜皮上。
建议这种接地,最好和动力接地区分一下

网友E:
为了可靠接地吧,EMC有用铜箔纸接地,EMC就好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织铜线据说时间长了以后铜线相互之间的接触会有缝隙,会有电磁泄露。而且有时候会有电火花出现。比较危险
而且我们用的是同轴电缆,用过就应该就不需要编制铜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EMC主要是靠同轴电缆,同轴电缆的屏蔽层需要可靠接地,为了保证屏蔽层的可靠接地所以采用了铜箔纸接地。

网友E:
回复 楼主:
emc不仅有辐射还有传导,尤其是大功率的,要保证可靠接地,外壳是由不同钣金件连接可能存在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