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定义的是64位BOOL 能不能当一个字比较是否大于0

网友A:
把64个bool量move到一个64bit的int64变量中,然后变量值是否为0
Siemens支持不支持联合体变量?

网友B:
64位,应该可以组双字比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义的是64位BOOL 能不能当一个字比较是否大于0
字是32位,只能当双字用,如果没有定义,完全可以这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组不能直接用比较吗,我之前用欧姆龙的NJ系列可以直接比较的,西门子不会用

楼主:
例如:定义ARRAY 0...31ofbool 数据名字为A 我想A<>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义的是64位BOOL 能不能当一个字比较是否大于0
字是32位,只能当双字用,如果没有定义,完全可以这么用。
字是16位的,双字才是32位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兄弟说的对,本胖记错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直接比较过数组,可能需要编程来实现吧,用指针。字、双字我前面说的是错的,字是16位、双字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