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一个机床操作面板上的,没接触过。手动调节,通过它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进而达到调节水平和垂直方向进给量的,还需要供一个电源的VCC和0V,另外有AB,AB两组,不是电位计。网上查说是电子手轮?如果判断它是好是坏?
VCC和0V之间电压?

网友A:
就是电子手轮,电源电压要看铭牌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判断好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子手轮,电源电压要看铭牌型号
说明书都没了,图纸也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子手轮,电源电压要看铭牌型号
说明书都没了,图纸也没了。

上面有接线量一下电压是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C:
电子手轮,DC5V,发A B相差分脉冲的,你就当作AB相差分输出的编码器测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手轮,DC5V,发A B相差分脉冲的,你就当作AB相差分输出的编码器测试就行
能不能说下具体如何测试?用万用表?电源确定是5V,是我刚用万用表按照网上的说法测A和0V的通断没声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知道了是DC5V的,就是不知道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好坏?刚按照网上说法测A和0V之间的通断没声音?

网友D:
有PLC接高速计数器上试下;同时也能测出分辩率;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用万用表不好测试,最简单的是整一套步进,用手轮发脉冲,看运行正常不?接步进脉冲不需要串电阻.....
在机床上没法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万用表不好测试,最简单的是整一套步进,用手轮发脉冲,看运行正常不?接步进脉冲不需要串电阻.....
在机床上没法运行吗?

今天下午,和操作工一起联系厂家电话指导了1个小时,伺服那边能接收到脉冲信号,增减都有,但就是不工作,这个手轮手动控制着水平和垂直动作的,到最后实在想不到其它问题了,让我们换个手轮看看,型号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明天再试试你的方法看看,拆下来让去先对照着买个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万用表不好测试,最简单的是整一套步进,用手轮发脉冲,看运行正常不?接步进脉冲不需要串电阻.....
在机床上没法运行吗?

今天下午,和操作工一起联系厂家电话指导了1个小时,伺服那边能接收到脉冲信号,增减都有,但就是不工作,这个手轮手动控制着水平和垂直动作的,到最后实在想不到其它问题了,让我们换个手轮看看,型号也不知道。

如果伺服那边能接收到脉冲信号那应该跟手轮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F:
就是个编码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一下图纸,这个手轮接到个模块,模块有对应指示灯,就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这是最简单

网友G:
楼主现在是怀疑他有问题!
为啥不把你现在遇到的问题讲出来
按照你的描述,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哦!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H:
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输出波形,普通万用表不好测试,实际上打开外壳应该看到上面的数据和型号,估计楼主的这个不贵,你可以直接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是怀疑他有问题!
为啥不把你现在遇到的问题讲出来
按照你的描述,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哦!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一个车床的刀架水平和垂直进给控制,快速进给时都没问题,私服控制器能正常控制,切换到手动时就不行。手动信号跟厂家电话沟通时对方说是有的,手轮旋转式不管倍率调到5还是50控制器数值增减变化也正确,最后建议我们买个同类型的换个手轮看看,我网上查了下这种5伏6端的普通的也就不到100元,所以才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图纸,这个手轮接到个模块,模块有对应指示灯,就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这是最简单
伺服控制器数值有变化的,我说不像这个问题,厂家建议先换个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图纸,这个手轮接到个模块,模块有对应指示灯,就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这是最简单
伺服控制器数值有变化的,我说不像这个问题,厂家建议先换个看看。
伺服是伺服与这个没有直接联系
还是看看图纸它去了哪里吧

网友I:
用的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数控系统?找一下使用手册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那一块的资料,一个单臂机床,C5123青岛永立的,对方也是让我先买个类似的看看的

楼主:
换了个手轮确定好使了,80RMB,确定是手轮的问题,原手轮和现手轮摇动时伺服控制器屏上数字显示变化均正常,所以才请各位知道下如何判断好坏。谢谢各位的指导!有机会弄个电源我会按照各位的方法再看看有别其他办法如何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