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请问下各位普罗菲斯触摸屏上载时需要密码,不知道密码,但是有个强制传输选项,选择这个能否传输

网友A:
呵呵;上载到电脑上时没密码是没用的;

网友B(2020-11-14):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咋搞????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C(2021-10-31):
强制传输,把系统给更新了就可以了

网友D(2022-01-27):
强制传输是只能下载吧?更新系统使用?

网友E(2022-11-03):
只有破解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