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现场有3个接口模块ET200M,其中中间那个接口模块总报sf故障(中间接口模块后面挂6个数字量输出模块),接口模块故障时我把后面的输出模块都拆掉,挂一个往CPU下载一次,依次把6个都挂上,这时接口模块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现场发生好几次了都是这样处理,都能用一个多月。
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输出模块最后一个点程序当中没有使用,但为什么模块上最后一个点是亮的,有时这个点还一直闪(这个点也没接线)

网友A:
本胖说说自己的分析,不一定正确。
首选,DO模块的最后一个点指示灯亮或者闪,而没有接线。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DO点的指示灯亮,要么是程序控制输出;要么是外面加上一个电压(如DC24V)。如果程序里面确实没用这个点,那么肯定是有了外加的电压。楼主说的没接线,本胖判断应该是前连接器上面接了线,接到端子排,而端子排上面没接线,如果说是这样,建议从前连接器上把线拆掉试试。

其次,楼主的现象似乎莫名其妙,但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干扰有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从那个DO点不该亮而亮了等等现在,直觉就是导致ET-200M的SF故障原因。

最后,本胖猜测楼主的隔离做的可能不好(只是有可能),如果速度不算高,DI/DO用继电器隔离即可。

上面的都是本胖的直觉和猜测,说的不一定对,供楼主参考。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最后一个DO模块坏了,换新的之后没发生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