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两线制磁性开关,内部电路我看到一个T4的贴片原件和一个贴片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哪些原因会导致发光二极管亮了,plc输入没信号,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没有遇到过,磁性开关和plc输入点串联的,为什么磁性开关亮了,plc却没有输入

网友A:
1.没有用同个COM
2.更换磁感,搞定

网友B:
PLC输入灯有没有亮,换一个输入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点没亮,可惜当时没有量有没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把开关串联到输入回路里的,很奇怪,灯亮了不是代表回路有电流了吗

网友C:
是不是有动力线干扰,有时候也会造成灯亮,但是不是很亮,不好判断。

网友D:
灯不亮,输入有倒是遇到过,您这情况是不是传感器故障了。

网友E:
楼主的是两线制的传感器,指示灯都亮了,说明线路是通,可以检测一下PLC的输入点的电压看看来区分故障的大致范围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确认一下传感器有信号输入否?

网友G:
为什么出问题大家少有出图?
“内部电路我看到一个T4的贴片原件和一个贴片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
再附上你看到的图/资料,不是很简单

问句,这LED不亮时,PLC输入的LED亮吗

网友H:
我们用现在新版的亚德客磁性开关,台湾产的。像楼主这情况出现六七个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I:
好多情况时,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现场介绍的状态基本情况很少,大家的讨论就变成了盲人摸象了。都是猜,如果把磁性开关的输出和PLC的输入连接都表示出来,我想问题会很明确。是吧?

网友J(2021-04-12):
请问楼主后面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

网友J:
楼主好,请问后面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我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17621142353,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