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4线与漏电开关!!

楼主(2019-07-31):
到客户现场才知道3相4线供电,加热控制箱配了漏电断路器,到了现场试机,不定时的跳闸。没办法拆开断路器,准备取消漏电功能。。找厂家售后确认剪短红色,黄色,黑色这3条线就可以了。给客户那边沟通,现在正等结果。。哎,,,这个漏电开关也要谨慎使用啊!!

网友A:
是不是设备确实有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设备有漏电,这个开关应该根本就推不上去。。

网友B:
我这边这两年服务的对象这点就很好,项目进去前1-2个月就会让我们申请二次配,自己选择。如附件

网友C:
你加热管绝缘摇过没?有一种可能加热管发热到一定温度后绝缘降低,漏电断路器跳闸,我就遇到过,只能是换加热管,你取消漏电功能客户那里安全检查不过关,万一漏电出事你都要担责任……

网友D:
我们曾经的一个设计案例就是加热的产品一般很少选漏电保护器开关,都是接好地线。
因为我们采购加热管总是不怎么过关

网友E: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跳闸,说明你的负载应该是存在有漏电,建议仔细排查,如果你要当成空气开关来使用,前段时间已经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建议看看旧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用的是发热丝,用砖砌的炉膛,刚做好的时候会有一点潮湿,烘炉以后绝缘就很高了。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F:
看图片这个电源线是在下端,而且零线非常细根本不适合带大功率负载。所以主零线应该没有进开关不符合接线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负载为星接电阻丝,通过可控硅来控制。零线只负责给控制端供电,不到负载端!

网友C:
排除加热管绝缘不好就不应该存在漏电,漏电断路器怎么会跳闸?漏电断路器质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进线3相4线,也就是客户电源是零、地共用。。跟厂家技术了解,这种供电方式如果漏电开关前端有漏电,会导致这个漏电开关误跳。

网友G:
零线怎么这么小?不怕烧了?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漏电断路器前端漏电会引起漏电断路器跳闸……工厂正常三相五线供电漏电断路器前端零地也是接在一起的,三相四线供电零地共用采用漏电断路器控制,设备接地保护连接到漏电断路器前端,但漏电断路器厂家这样解释相信很多人不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负载为星接电阻丝,通过可控硅来控制。零线只负责给控制端供电,不到负载端!

通过可控硅(非线性元件)来控制温度,造成漏电保护断路器无规则跳闸这是正常现象,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增加滤波器(滤除三次谐波)或者选择抗干扰能力强的专用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E:
楼主题目说道电热丝做的炉子,新炉出现轻微漏电是正常的现象,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用铠装加热管就基本解决新炉漏电问题,不过成本肯定是要稍微贵一点,但是后期基本维护会少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源进线3相5线的客户,用了漏电开关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这个配置也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头一次碰见这个进线没地线的客户,所以厂家技术那样解释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功率比较大,电阻丝都是定做的。用铠装的话,空间不够!而且炉体尺寸也是固定的,不好更改!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安全是第一位,同样遇到过加热管的问题。冷态时一切正常,通电加热后就漏电,换加热管解决。有时候一台设备多根加热管出问题,检修时没点耐心能把人搞疯!

网友J:
加热管,伺服驱动器带电机,变频器带电机都是漏电源,设备有这些东西如果配漏电开关真的是麻烦多多。建议用闸刀开关一类。

尤其是加热管,一根漏电可能很小,多根通电后,累积的漏电量导致漏电保护开关跳闸要把你气死。

网友K:
不定时跳说明漏电流在临界值,为什么不调大些试试,而直接取消。

楼主:
回复 网友K:
前面已经通电用了一天,温度也已经到了使用温度。后面才开始跳闸,漏电也从50调到200了, 还是不行。才把漏电给拆了!!

网友K:
你这么一说的确不好搞了,现在的质量。。。,做好接地吧。

网友L:
很长时间以前的问题了,还没解决吗?实际上有漏电保护功能的开不应安装在总电源端,要在末端使用,特别是工业生产中。参照本内容,如果不定时漏电跳闸 又无法检测出有漏电的故障点,干脆就取消漏电功能, 图片看 左侧中 黄色的 就是漏电分励线圈 红色黄色线可能就是驱动线,很容易判断的。剪短就可以处理一下想恢复接上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已经处理了,就是取消了漏电功能。这贴主要是想跟大家了解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按厂家技术的说法是3相4线供电,如果前面有漏电可能会导致这个漏电开关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处理了,就是取消了漏电功能。这贴主要是想跟大家了解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按厂家技术的说法是3相4线供电,如果前面有漏电可能会导致这个漏电开关动作。
厂家这种说法骗骗客户而已,假如你负载确实没有漏电,那就说明他的产品质量有问题,保护器前漏电关他屁事……我现在担心的是你拆除了漏电保护,设备又没接地保护,万一不是他保护器原因,是加热管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出现漏电电流大,到时候出现触电事故,不是保护器厂家担责任,而是你和你的单位担责任了……合适的做法是温度上升到位后检测有没有漏电,并且换个品牌的漏电断路器测试……当然是个人看法,如果介意,不用理会我……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处理了,就是取消了漏电功能。这贴主要是想跟大家了解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按厂家技术的说法是3相4线供电,如果前面有漏电可能会导致这个漏电开关动作。
有始有终  好。遇到这种现象就要取消开关中的漏电功能 别无选择。在哈市 我曾经多次取消或指导取消过开关中的漏电功能,例如一个630安漏电开关要负责几百居民的生活用电 其中有一家发生漏电现象 几百户人家都得陪着,即使调整漏电动作电流500毫安了 漏电电流也不可能都在500毫安以下 那是无法检测的,假如真的发生人员严重漏电现象时 不要说500毫安 就是0.1毫安就会对人员造成重大伤害。按现在用电要求 居民末端负载基本上已经都安装有漏电开关而且都是很可靠的 即使是假冒仿制的 也都安全可靠 因为检测漏电功能 已经不是技术了 太成熟了, 如果在工厂有漏电功能的开关更应该在终端安装,因为有些生产设备或生产线 如升降机 电梯 数控方面,消防等等 是绝对不允许突然人断电的,不是反对使用有漏电功能的开关 而是不建议这种开关用在进电源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处理了,就是取消了漏电功能。这贴主要是想跟大家了解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按厂家技术的说法是3相4线供电,如果前面有漏电可能会导致这个漏电开关动作。
有始有终  好。遇到这种现象就要取消开关中的漏电功能 别无选择。在哈市 我曾经多次取消或指导取消过开关中的漏电功能,例如一个630安漏电开关要负责几百居民的生活用电 其中有一家发生漏电现象 几百户人家都得陪着,即使调整漏电动作电流500毫安了 漏电电流也不可能都在500毫安以下 那是无法检测的,假如真的发生人员严重漏电现象时 不要说500毫安 就是0.1毫安就会对人员造成重大伤害。按现在用电要求 居民末端负载基本上已经都安装有漏电开关而且都是很可靠的 即使是假冒仿制的 也都安全可靠 因为检测漏电功能 已经不是技术了 太成熟了, 如果在工厂有漏电功能的开关更应该在终端安装,因为有些生产设备或生产线 如升降机 电梯 数控方面,消防等等 是绝对不允许突然人断电的,不是反对使用有漏电功能的开关 而是不建议这种开关用在进电源端。
关键他这个是终端设备,而且没有接地线,还有漏电断路器厂家解释是断路器前端漏电引起的这个漏电断路器跳闸解释合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这个是零地共用,有接地线的。中间跳闸测试的时候是把地线取消了。。。用万用表大致打了下绝缘,数值在2点几兆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零地共用,有接地线的。中间跳闸测试的时候是把地线取消了。。。用万用表大致打了下绝缘,数值在2点几兆欧。。。
哦!万用表测的绝缘只能参考,不能作为依据,加热管冷态和热态绝缘都不一样,用摇表测的数据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