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以前用得好好的旧变频器频繁过载报警怀疑转矩不够,把频率调到工频50HZ也一样,这种现象出现过多例,每次都是换新变频器解决的。换下来的旧变频器坏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人会老,元件也是会老化的嘛!修一修还是可以再干几年,无法就是驱动电路,检测电路问题!进口的有人收,国产就算了!

网友B:
转矩瞬间多少,看看能不能提高转矩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矩瞬间多少,看看能不能提高转矩负载
降到50HZ应该是转矩最大值吧?再怎么提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老化容量不够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想多了,去年接了个单子,全是惠丰的,欧瑞前身,11年前的东西,换几个光耦,电容,前几天去客户那,还干的好好的!主电容容量再降也有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去年接了个单子,全是惠丰的,欧瑞前身,11年前的东西,换几个光耦,电容,前几天去客户那,还干的好好的!主电容容量再降也有限!
那不一定,楼主没说明是什么变频器,你碰到的质量好,他用的就不一定了呀!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

网友D:
检测元件老化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不奇怪的,台达的也有很多古董变频现在还在服役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惠丰的那款应该是铁外壳的那种吧,手册现在基本都没有了,质量还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的,外观丑得不行,开关电源还给你单独搞个变压器,线不用插头连接,直接焊,我去!有台250KW的,一看板子和芯片,应该是初代产品,完全没心情搞,考虑到模块结构和固定孔位,搞了套F1500的板子直接改造!我不卖这个牌子,不过那个年代的东西真的耐用,厂长都从国营变私有!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管谁家的,观察一下直流母线电压?运行电流?是不是正常?如果是,那故障就是误报。找台达技术支持。申请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压如何测量?运行电流是用钳形表掐变频器输出侧吗?不知道怎么测,求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功率的有端子DC+(P+),DC-(P-)端子就是母线,小功率的只能打开去整流桥上找,输出电流的化开到50HZ用钳形表量吧,首先找找到变频器母线电压,输出电流监视参数,看它跟实际你测量的一致不!别纠结了,你这个就是老化引起的,什么力矩不力矩的,只要你负载最近没有变化,就不是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任何一个变频器,包括国产或进口的,都应该有最基本的监控参数显示吧?比如说,电机的运行电流(线电流),电机的运行电压(线电压),直流母线电压,电机运行转速(或者频率)等等。监控这些参数即可在线判别问题。

现在的变频器,都是智能的,万用表一般都不用了。如果需要第三方监控数据作比较的时候,才会用到。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