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发电机组的三相四线输出,中性线没有接地,说是现在的新规定,,不知有没有这个规定,我个人认为中性线不接地是很危险 的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发电机零线是接机组上的,不是悬空哦!
话说你的中性线不接地怎么做?

网友B:
发电机的中性点是否要接地,这与你发电机的容量大小、是固定还是移动使用、是单机使用还是并网使用等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容量小、移动使用、不需并网,这中性点可以不用接地。中性点不接地,引出的线不叫零线,也不影响线路负载的使用。

容量大、固定使用、需要并网或者与市电网有关联,此时中性点要接地,引出的零线要通过开关(4P开关)与市网零线连接。

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等同于市网的IT系统,中性点接地,等同于市网的TN或者TT系统,至于是否有危险,与你整个系统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当年我使用最大120千瓦移动式发电机给施工现场供电,由于与市网没有关联,中性点没有接地,独自自成系统,不但没有危险,反而更安全。

楼主:
固定使用,300KW发电机组,使用的专变中性点接地,发电机组作为备用不与市网联网,但是中性点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中性点电压升高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的中性点是否要接地,这与你发电机的容量大小、是固定还是移动使用、是单机使用还是并网使用等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容量小、移动使用、不需并网,这中性点可以不用接地。中性点不接地,引出的线不叫零线,也不影响线路负载的使用。

容量大、固定使用、需要并网或者与市电网有关联,此时中性点要接地,引出的零线要通过开关(4P开关)与市网零线连接。

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等同于市网的IT系统,中性点接地,等同于市网的TN或者TT系统,至于是否有危险,与你整个系统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当年我使用最大120千瓦移动式发电机给施工现场供电,由于与市网没有关联,中性点没有接地,独自自成系统,不但没有危险,反而更安全。
师傅分析的很详细,如果不并网发电机中性点接地应该和相线一样经过刀闸转换,在用市电和发电机电的时候切换着用,我单位原来有个小发电机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使用,300KW发电机组,使用的专变中性点接地,发电机组作为备用不与市网联网,但是中性点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中性点电压升高怎么办

如果你线路所有负载仅使用了三条相线,即使三相负载不平能,中性点电压就算升高,又会对负载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你使用了三相四线(引出了中性线),这又与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又有什么不同呢?

要知道,中性线与零线的区别就在于一个不接地,以中性点为参考点,另一个是中性点接了大地,以大地为参考点。

对于外国人来说,零线就是中性线。因此,现在国内引进了西方标准后,现行规范的术语中连“零线”一词都扔掉了,通通称为“中性线”!

楼主:
使用三相四线(引出了中性线)我认为与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是相同的应该接地,但是工程队说新规定,中性线不要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三相四线(引出了中性线)我认为与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是相同的应该接地,但是工程队说新规定,中性线不要接地

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点是接地的,也就是零线,发电机出来的中性线应该是要与这条零线接在一起吧,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接地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三相四线(引出了中性线)我认为与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是相同的应该接地,但是工程队说新规定,中性线不要接地

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点是接地的,也就是零线,发电机出来的中性线应该是要与这条零线接在一起吧,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接地了呢。
一般不这样做的,用市电的时候零线就是变压器接地的地线,但发电机过来的中性线和相线在和市电切换的时候用4线的刀闸转换的,也就是说发电机过来的中性线和配电柜负载侧的零线相连接,但和市电侧过来的零线隔离开的,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出来的中性点是接地的,也就是零线,发电机出来的中性线应该是要与这条零线接在一起吧,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接地了呢。

9#的说法是正确的。

通常发电机的中性线与市电的中性(零)线是不能直接连接,必须通过开关隔离,以防市电中性(零)线的电流倒流进发电机造成事故。

对于发电机与市电有关联,发电机的中性点也必须接地,除非市电是IT系统(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也就是说发电机如果与别的供电系统有联系,两者的连接方式必须一样。

如果发电机独自自成系统,不与别的供电系统有关联,中性点是否接地,由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决定。

中性点不接地,一旦发生相线接地故障,仍可以继续运行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中性点与大地隔离,意外发生人体触摸到任一条相线,触电的危险也会减少(相当于隔离变压器)。缺点就是发生相线接地故障后不容易被发现,长时间下去存在安全隐患。

中性点接地,则与上面的相反。

楼主:
谢谢各个师傅的点评,但是负载有照明电路如果中性点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中性点电压升高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个师傅的点评,但是负载有照明电路如果中性点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中性点电压升高怎么办
可能你对中性线接不接地的功能理解不一样……

网友D:
谢谢9楼与10楼,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网友E:
负载有照明电路如果中性点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中性点电压升高怎么办

楼主对三相四线系统还没有理解清楚,上述情况,中性点电压不会升高(严格讲应该是A,B,C各相对中性点电压不会升高)。

想象下自家接A相,邻居接B相,邻居用多少负荷甚至总开关都没有送电,会影响你家电器使用吗?

网友F:
有一点需要说的发电机中性点不要和市电中性接到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个师傅的点评,但是负载有照明电路如果中性点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中性点电压升高怎么办

只要中性线不断开,什么事都没有。

已经说了多次了,中性线与零线的作用与功能(除了接零保护外)都是一样,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一个不接地,以中性点为参考点;另一个接了地,以大地为参考点。

这是基础问题。看了现在的电工作业人员这样的水平,真为你们担心。

钱又想拿多,可基础水平又不咋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需要说的发电机中性点不要和市电中性接到一起。

准确来说,应该说“不能直接连接在一起”。

在现实应用中,发电机中性(零)点可以和市电中性(零)点接到一起,但不能直接连接在一起,必须通过隔离开关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不联网时,它们是完全分开各自独立的,在连网的时候是连接在一起的。

多台变压器并网使用也是这样,中性(零)线也是不能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但并网运行时它们又是(通过隔离开关)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G:
就是啊!我认为看你的使用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点评,今天做了试验,人为地扩大了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结果相电压大幅升高,三相四线供电中性点要接地,

网友C:
你三相严重不平衡就算你中心线接地结果一样的,你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所以一般电气设计的时候尽量让三相电流平衡,在使用的时候平时要监控三相电流,如果偏差太大就需要处理……不是说中性点接地了,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就安全了……

网友H:
三相电源中性点不接地,可以。设备要有独立地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