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31):
要求触摸屏与变频器直接通讯,实现频率给定,启动停止,正转点动,反转点动,变频器故障报警提示等功能。

网友A:
正常应该是用modbus通讯的

网友B:
只要变频器支持MODBUS就好了

网友C:
基本上变频器都支持modbus通讯,看说明书,找到相应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变频器参数地址对,在屏上做个画面,写个宏或脚本,简单的赋值指令就好了。

网友E:
只要触摸屏支持这个功能就可以,尤其是MODBUS TCP更方便,

网友A:
变频器支持modbus tcp的目前不多,modbus rtu的比较多

网友F(2019-10-23):
可参考本论坛中“威纶通HMI与欧姆龙E5CC通讯实例”,这个帖子,进行设置

网友G:
维伦屏软件上怎么设置。。最近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