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PLC给驱动器发脉冲伺服电机不转,什么原因

网友A:
接线不对了

网友B:
把你的接线图上传过来看看,关键是SON信号。

网友C:
估计伺服ON启动没有给它,还有就是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D:
先检查接线及参数设置;如果有同型号在另一个上试下;碰到过线路有问题的的确不能收脉冲;

网友E:
如果排除质量问题,那可能是接线或是参数问题,操作时,驱动数码管上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接线的,IB的13脚接电源24+,10脚接0V  15脚接20脚  IA 9脚同11脚短接 3脚接Y0 2脚下接Y2 参数P21设0011  P41设为01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能我设国驱动器内部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数码管正常,接线是CNIB只接13脚正24V10脚接0V  15脚接10  伺服内部启动  CNIA 9脚与11脚接  2脚方向  3脚Y0脉冲  参数P00=0000  P21 =0011(0010 0001都试过) P41=0111

网友F:
16、17有没有与10短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能我设国驱动器内部启动
启动前伺服轴有没有锁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6、17有没有与10短接

这可以通过41号参数设置,不用外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