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我有一个三菱运动控制模块,里面有个梯形20pin的接口,到伺服,请问哪位高手有这个接口的定义吗?

楼主:
型号是QD75M4

网友A:
手册是找到了,里面的内容我是不认得,看你认不认得。

楼主:
这个说明书我有,但是就是找不到接口道伺服的定义

网友B:
手册里有接口定义,这些接有极、手脉等接口,通常这些接口是不用的,因为极限等信号也可以接到驱动器上。

楼主:
因为我想做一个测试,需要通过这个接口SSCNET连接伺服,需要它

网友B:
我上面说的那些接口是对应模块上40针的,20针对应的有标准总线电缆,可以买标准的连接做测试。

网友A:
这个电缆好像有几种规格,这个J4伺服手册上的

网友B:
这个对应连接的伺服是MR-J2S-B的,电缆接线图在MR-J2S-B驱动器手册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