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PI算法流程

一、功能简介
产品在测试项目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测试内容,既是模拟负载气压下的压缩机各项参数的记录。人工实现过程是通过手动调节减压阀,观察机械气压表指针是否落下额定范围气压段内,然后才能进行读数。

二、算法实现

在此次设计中,我们选用电气比例阀对气路中的气压进行控制。电气比例阀由PLC模拟量输出控制。
CurrentOUT值是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控制值,用于控制电气比例阀的开度大小。算法实现过程为取时间周期T_Cycle前后时间点的气压差LLPV-LPV乘以Kp系数与时间周期T_Cycle前后时间点的设置气压与实际气压差PV-SV乘以Ki系数再加上范围参数LastOUT。具体公式如下:

PLC程序实现如下图所示

三、实际效果曲线

在PI算法介入的实际控制过程后,在8秒内气压就稳定在±0.5kPa范围内,达到数据采集的要求。

网友A:
后面的算法的基本上稳定了。。感觉到接近西门子的编程功能块的方法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算法的基本上稳定了。。感觉到接近西门子的编程功能块的方法类似
嗯 结构化编程,都差不多了

网友B:
看了下大家的参赛内容,觉得都棒棒哒!

网友A:
回复 楼主:
都是快一个整体的机构化编程,不知道AB GE 欧姆龙是不是同样也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快一个整体的机构化编程,不知道AB GE 欧姆龙是不是同样也适用
都差不多了,这些年大家都往IEC标准靠。  听说富士的 最接近IEC 标准,其他各家都各有千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大家的参赛内容,觉得都棒棒哒!
谢谢鼓励

网友C:
自己写写通用的计算块挺好的,这个点下赞。也可能是你的压力工况比较复杂,我做的压力反馈动态精度基本能达到±0.16帕斯卡。3U的模拟量手册上有官方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写通用的计算块挺好的,这个点下赞。也可能是你的压力工况比较复杂,我做的压力反馈动态精度基本能达到±0.16帕斯卡。3U的模拟量手册上有官方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下。
嗯,以后其他PLC 也能用,方便易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越来越国际化,统一标准化编程,像是老万说的一样,以后的编程基本上都是标准块,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国际化,统一标准化编程,像是老万说的一样,以后的编程基本上都是标准块,靠拢
如有像IT 行业一样有个GitHub 多好啊,大家共享出来,一起优化升华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个代码托管库不是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代码托管库不是更爽
英雄所见略同,   只是这个比较难实现吧。  大工程啊

网友E(2022-05-12):
楼主程序中,P和I的取值范围是多少,0-3276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