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我想调试MR-J2S-200B直线伺服驱动器,但是在161软件里好像没有JOG功能,这是为什么呢?哪位有mr-configuration软件啊?

网友A:
支持MR-J2S的是161软件,有点动测试功能的。

楼主:
怎么我用这个软件点动时候报警27,是SSCNET控制。是不是SSCNET控制这个软件测试不了?需要PLC来控制?

网友A:
实际使用时通过三菱专用模块如QD75M等控制MR-J2S-B伺服,用调试软件时不需要此网络连接也可操作

楼主:
调试软件是不是SETUP161?我用这个让马达带电,点击TEST--POSITION--FORWORD,继电器是集合了,但是马上报27

楼主:
我是用灯泡代替直线马达,编码器是光栅尺加读写头

网友B:
灯泡代替马达?还有这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