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事情是这样的:在AB处接一台控制器并下发指令,收到后在stm32f030中查看是 00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00 ,然后发给服务器,但是在服务器收到中看到是00 01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00,但是正确的应该是 01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接着在AB处再外接路串口查看情况,情况离奇,指令很正确,开头和末尾都没有00,但是当我把外接串口拔掉,问题又出现了又多了00...00。反复确定,拔掉就有00,不拔就没有00。很纳闷很奇怪。有干扰??

网友A:
RS485的A和B应该搞一个上拉和下拉电阻用来替换D4和D6,D5一般不要吧!

网友B:
我曾经碰到过,用手捏着能通讯,要不然刚上电会正常一会,后来挂了一块肉(阻容),就基本没问题了.
这个通讯是施耐德的断路器和ge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种485电路,如图,情况如下:外接串口,依旧正确STM32f030收到01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发给服务器,服务器收到也是01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但是当拔了外接串口,问题依旧,STM32f030收到00 03 18 1A 92 1A 92 07 CC 1A 92 00 00 23 10 00 00 00 1B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94 DD 00,发给服务器,服务器收到却是00,就只有00。插上串口,服务器就收到正确指令,不插就收到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