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飞快的闪了一下无法建立连接,请验证您的设置、接口电缆和设备类型然后就没了,屏幕是今天刚拆封的,求助一下

网友A:
还是根据提示去检查啊

网友B:
这样的情况一般分两种,1触摸屏上的设置你需要贴出图片,2电脑上IP需要和触摸屏上的一个网段,贴图,触摸屏和电脑的

网友C:
搞二手的产品的

网友D:
屏幕启动时,进入控制面板,修改一下IP地址

网友E:
电脑上的版本大于触摸屏系统版本了,更新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