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求助,三凌pLC与pC单独能连接,组态王与pC单独能连接,运行组态王,PLC显示com口不对,监视PLC,组态王连不上,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能运行,要么组态王与pC,要么pLC与pC

楼主:
求大仙指点

网友A:
组态王是基于pc之上的组态,不明白你所说的pc是什么概念?

网友B:
是不是电脑上装了组态王与plc的编程软件,运行组态王时显示com口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组态王里面通讯口没选对,还有plc编程软件不能在连接plc状态

网友C:
组态王软件里面端口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