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1):
设备在正常启动情况下,突然报故障跳停;报故障代码是PHF。

断电复位几分钟后又自动报同样代码,请教各位大神指点支教,怎样解决处理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A:
楼主,你的软启动器型号是啥?是不是缺相啊?配置与电机参数匹配吗?

网友B: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软启啊?ATS22的吗?
有可能是输出缺相了。

网友C:
楼主,PHF是输入或输出缺相,首先检测一下是不是输入输出真缺相了。在判断其他问题。

网友D(2019-09-03):
1.检查输入或输出端有无缺相保护  2.检查电机及电缆是否正常,3.如果有多台设备可选择替代法判断究竟是软起还是下端设备问题 4.拆前盖更换前段主控板,如果有多台类似设备的话,5.软起自身问题也有可能,我上周就处理过类似故障,软起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