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首先我没有C语言基础,领导让用威纶触摸屏8071IP写一个宏指令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我查了下官网的宏指令说明书,照着写完联机测试不好使,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改,我要实现的就是触摸屏上写频率到变频器,再有就是断电后在上电不需要重新给定频率了(掉电保存),变频器参数设置都是正确的,因为我原来不用宏指令的时候直接使用触摸屏元件直接给变频器写值都是正常的。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
b=0
GetData(b,"Local HMI",lw,1,1)
SetData(b,"MODBUS RTU",6x,2#25092,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你说的测试不好使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感觉代码什么什么错,难道是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合适?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到宏指令,直接一个数值输入不就可以了。

网友C:
b=0这一句应该删掉!如果想掉电保持,地址应该用RW!25092这个地址有没有搞错?变频器频率给定的16进制地址是多少?另外你定义的b是一个短整形变量,所以你在触摸屏上做数值输入元件时。格式应该选择16进制无符号整数,当你想向变频器写入20HZ时,应该输入的2000!宏指令是有执行条件的!

网友C:
如果你是直接输入频率,中间不需要转换的话,使用宏指令完全是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掉电保存没看到吗?直接给寄存器写值,断电能保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掉保存看到没,直接赋值我也知道我也说了,断电再上电还得重新输入,客户不愿意,所以采用宏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使就是数值在触摸屏上写进去了,但是没有发送到变频器里,我认为就是我宏指令写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掉保存看到没,直接赋值我也知道我也说了,断电再上电还得重新输入,客户不愿意,所以采用宏指令

威纶有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呀,RW就是的,然后用数据传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掉电保护区啊,你说的数据传送不还是得用宏指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掉电保护区啊,你说的数据传送不还是得用宏指令吗,
用这个定时资料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个办法是可以用,但是不适合我用,我不仅用触摸屏给变频器设定频率还要给变频器计时,累计时间和设定时间还要做比较,超时要报警,所以如果你会宏指令的话,能给我写个例子吗?或是有宏指令手册,官网的手册我看了,没有案例,介绍的也很表面,没法写。你要是有其他的详细的手册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掉电保存没看到吗?直接给寄存器写值,断电能保存吗?
你的脑回路有点直啊!你把宏指令设置成循环执行,循环时间设置为0,然后地址用RW,变频器断电在送电频率不就直接写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办法是可以用,但是不适合我用,我不仅用触摸屏给变频器设定频率还要给变频器计时,累计时间和设定时间还要做比较,超时要报警,所以如果你会宏指令的话,能给我写个例子吗?或是有宏指令手册,官网的手册我看了,没有案例,介绍的也很表面,没法写。你要是有其他的详细的手册给我发一份,谢谢
时间控制可以用下图,如果一定的要宏指令建议你把整个控制说详细一点(比如LB10控制开始计时,计时用LW10,设定是RW10,具体怎样比,比出来的结果又输出到哪里),看看论坛有没有大侠帮你写一下,我也只有官网上的手册,没有案例

网友D:
出问题了 变频器停止不了或者半天不启动也是应该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写的但是不好使,所以我把我写的贴上来了,你要是懂就帮我看看哪里写错了,要是不懂就跟着也学学。

网友E:
把触摸屏全部贴上了,光宏是没问题的,宏的触发条件呢?

网友F:
我对宏也是一知半解,我感觉宏就是一个计算工具,需要很多接触器和条件配合,做个IF循环应该可以满足你条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写的但是不好使,所以我把我写的贴上来了,你要是懂就帮我看看哪里写错了,要是不懂就跟着也学学。
我在3楼就说过了,为什么要加b=0这一句,b就是你要输入的频率,它都等于0了,变频器上还会显示频率吗!另外你的GETDATA函数里面用的地址是lw不是RW,宏指令是有触发条件的,你的触发条件选的是哪一项?

网友C:
你用什么软件做的?EB8000还是EBPRO?你设置的变频器的写入地址是25092,如果用的EB8000,地址尾数要加1,如果用的是EBPRO,尾数不用加1

网友G:
这段是OK的,你参考一下

if rd_lb[2]==1 then //2#
//
SetData(rd_rw[2], "MODBUS RTU", 6x, 2#8194, 1)
SetData(on, "MODBUS RTU", 6x, 2#8193, 1)
el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回复你了,我知道RW是吊点保存,B=0因为我也不知道,照着拔下来的,即使删除了还是不好使,我在工控人家论坛有人帮我写出来了,我就是想说,你们谁要是会就麻烦写个案例告诉一下,我谢谢你,不知道的话别在那巴巴说些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我在别的论坛上找人帮忙写出来了,不知道你的这个可以不,有时间我测试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EBPRO,地址也是正常加一,使用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自己写的脚本,触发条件我设置的每秒循环一次,因为考虑到要使用掉电保存,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的,既然问题解决了,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贴上来,大家相互学习,这样帖子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EBPRO,地址也是正常加一,使用正常的。
你这人的人品真是有很大问题!谁也不欠你的!别人认真回答你的问题,你居然说这种话!最起码的教养都没有!上来就知道要答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解决问题!工控网怎么会有你这种人!技术固然重要,但人品更重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吧,多学学怎么做人,才是你的当务之急!

网友H:
用了好久的威纶,但宏方面的资料太少

楼主(2019-09-02):
回复 网友C:
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问的问题说的话,是不是有教养,反反复复几个问题我说了还几遍,你不会看看别的回复帖子,你会就是会,别不懂装懂,丢人现眼,跟我谈素质,你好意思吗?谁都知道论坛是交流的地方不是你秀能力秀无理取闹的地方,怎么会有我这样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好看看你自己,看看我回复别人的帖子,为啥就回复你这样。自己不好好检讨下自己,有脸说别人。

楼主:
这是其他论坛的人,帮忙写的例子,已经现场测试过了,没有问题,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I:
这个,和气和气哈。在论坛上,一般是将问题描述得越详细越好,有时还得必要的附图说明,这样会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回复和小小的帮助。一般需求案例的情况比较难得到满足。

所以,一来一去,就有了针对性的提问和解答,如果将问题解决了,还请帖一个,我们结帖处理吧,这样帖子完善了就很有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答案我刚刚贴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