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各位大神,我们厂里一台机器的plc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plc有输入信号,而相应的输出点指示灯不亮

网友B:
建议楼主断电重启一下,看看问题能不能排除,如果还存在,建议楼主连上电脑看看吧

网友C:
在线监测,看看是哪些信号跟自己的编程时候的想法不一样

楼主:
程序是以前别人编的,请问能否将原来的程序调出来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是以前别人编的,请问能否将原来的程序调出来修改
你可以先上载试一试,如果没有密码就可以,但是最好有源文件,因为如果程序没有注释,看起来有点费劲。

楼主:
如果上载查看 ,程序要运行在什么模式

网友D:
什么牌子的PLC,你可以在线监控看看程序里是否真的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上载查看 ,程序要运行在什么模式
楼主是问的PLC在运行在什么模式下吧,
建议PLC运行在run/stop模式下,都可以上载程序。然后在线,从你认为的那个有收入没有输出的点,开始查询。
但是不建议楼主这样自己查询,发现楼主对PLC,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E:
1.是所有的PLC输出都不运行,还是个别的
2.如果是所有输出都不动作,观察PLC上的指示灯,PLC是否处于运行状态,指示灯正常,断电重启
3.如果个别的输出不动,先看PLC的输出状态指示灯,正常,查外围电路,不正常,在线监控,观察输入输出条件

楼主:
刚入行不久,如果不自己查询,那要怎么查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非常感谢,祝各位周末愉快

网友F:
讨论问题的条件不齐全啊,PLC型号配置,现在的工作状态等亮出来看看啊,不要一出问题就怀疑程序的问题,很多是硬件问题的

网友G:
成熟设备,程序一般没有问题,肯定是外围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H:
连接电脑监控程序,没有加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