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现在设备需要对一个物体进行高度检测,误差在2mm,符合这个标准为合格零件,不符合为废品,在网上看到多数是NPN或者PNP的安全光幕,请问有没有测量光幕,和PLC的通讯信号是模拟量?合适RS通讯,需要额外配备光幕的控制器或者转换器吗,可以和PLC直连?

网友A:
你这个物体的标准高度是多少,体积有多大,怎样的测量方式

网友B:
测量光栅,国内的用过几款反应速度没有国外的快,我们用在喷涂线上!

网友C:
光幕传感器信号就是开关量信号吧?把他输入PLC的开关量输入接口不就行了吗?也很省事的,非要通讯,那就得是智能的光幕传感器了。

网友D:
测量对象是铁质的传感器有,但不是光幕,输出是模拟量的,光幕的话,开关量输出的比较常见,模拟量输出的手头的资料暂时没找到

网友E:
我们用的是开关量的,进安全继电器,取安全继电器信号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