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手头上plc有,组态王网上下载的,能走1200-TCP连上,I点Q点M点都可以通讯,但是组态王中有个DB选项,看资料说是DB1.DBD0对应的是DB1.0(FLOAT),但是我测试看着也不对。  有人熟悉吗,还是我设置错了。

楼主:
这是组态王帮助李复制出来的   基本上解决了地址对应问题。
 这算是自问自答了 哈哈

网友A:
你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呢?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测试哪儿不对呢?怎么不对呢?是因为你没传浮点数?
解决了的话,又怎么对了呢?怎么解决的呢?
兄弟,哈哈二字后面,多写点啊,给大家分享分享,期待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博途V14 SP1版本的。
首先需要把这个连接选项勾选上,
DB数据块的内容是如图

PLC中的地址是DB1.DBD2   而根据之前自己回复的word中提的,把组态王中的内容设置成如图所示:

word中的内容来自组态王自身的驱动帮助里。另外我的组态王版本是6.55的。
家里没有PLC了,PLC仿真好像组态王这边读不出来。就不贴图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操作。 周一我在验证一下,不然有所误导就不好了。

网友A:
好的,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