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三菱的J2S-CP-S084系列的驱动有没有测试模式?现在只有一台驱动一台电机,想运行测试一下,不知道这个系列有没有测试模式?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知道有点动模式,应该可以满足楼主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个点动模式怎么操作?需要改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来源于三菱官网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机器这边现在通电显示AB。正常J2S-A/-B系列都有一个专门的测试模式,这个J2S-CP-S084好像需要连接固定的配置才能使用,他的说明书也是英文的,没有搞懂他的测试模式是怎么运行。

网友B:
手册种第七章有讲到通过软件可以进行测试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