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们一项目里要求读取安川机器手的工作信息,在组态软件里显示,请问如何读取?

网友A:
看看机器手有什么数据输出接口.网络?串行?了解一下用的什么协议?然后组态软件就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不用谢.
关键是,对你有没有帮助鸭?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具体难题在哪里?怎么解决的呢?组态软件是哪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情况我描述下:一项目里要求用组态王读取安川机械手的工作信息,我的问题是机械手的通讯接口通常什么类型、什么协议?是读机械手还是控制机械手的PLC?组态王读取数据的话需要做个驱动文件吗?本人初学懵懂,劳烦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modbus tcp之类的吧

网友C:
读取安川机器人什么信息很关键。是当前轴的位置角度信息还是机器人的工作信息。
第一种情况需要通过通讯的方式实现。安川机器人有CC-LING  PROFIBUS DEVICENET 可以通讯交互数据信息。
第二种情况通过IO可实现机器人运转中、故障等信息的查询。

网友D:
你这个初学者要读取安川机器人内部信息有点难,因为很多参数其实安川也不对外开放,我以前公司就是安川机器人代理遇到过类似的,超级麻烦,还是请了个IT高手去总部搞定的

网友C:
按理说一般的项目 没有特殊要求 不会读取机器人不开放的参数。楼主是否已经解决了你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