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如下图所示:在滑台上安装一压力传感器,伺服电机推动滚珠丝杆施加在压力传感器上,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大小对应伺服电机的速度,到设定值后电机停转,压力传感器上有缓冲弹簧,这样用弹簧的作用力施加到压力传感器上,行程只有10MM,在压力为0时速度为快,压力越大,速度越慢,到设定值后电机停止,请问这样的程序难度大吗,想了好久没有思路,有没有师傅指点一下,或者给个差不多的示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试一下力矩模式

网友B:
楼主的压力传感器需要选择模拟量信号,然后通过模拟量信号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

网友C:
围观一下,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D:
感觉这个需要用速度+扭矩模式来做,到一定压力后,转换扭矩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伺服驱动的力矩模式吗,我想用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可以用PLC控制吗,采集模拟量,然后对应到输出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压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做过,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做过,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
PLC的模量输入模块,采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然后传送给PLC,还要有一个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伺服驱动器扭矩,先设定一个模拟量值,给伺服驱动器,当压力传感器有模拟量信号时,你就可以根据压力传感器模拟量值来调节伺服驱动器的模拟量信号。伺服驱动器模拟量信号大小是根据压力传感器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懂了,如果我只用模拟反馈量给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和停,能行吗,不想引入转矩之类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哦,我用过一个类似的设备,不过就是不懂,现在想学习,可能的话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懂了,如果我只用模拟反馈量给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和停,能行吗,不想引入转矩之类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当没有模拟量输入伺服驱动器信号时,电机就停,但是这样不安全。怕电机突然运作,当然如果测试时候不需要人为干预,可以的,如果想人为干预时候,可以设置安全门或者光栅之类的,强制给急停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PLC控制吗,采集模拟量,然后对应到输出脉冲
这样是可以的,模拟量采集压力值,根据压力值控制伺服的速度直到最后停止。

网友F:
转矩控制就行了,

伺服转矩模式,也可以设置最高转速。

转矩,转速可以通讯给定,或者不调整直接设置为实际调试值。

搞模拟量成本高。

转矩模式直接一个启动IO,一个CW/CCW,两个就可以控制动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没有简单的示例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有没有简单的程序示例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这个试过,但压力值不能在上位机上调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简单的程序示例看一下
案例我没有,你可以这样做,用一个定值减去压力值再乘以一个系数作为伺服的速度值,这样就相当于反比了,压力值越大伺服的速度越低,控制伺服那边用一条可变频率指令(如三菱的PLSY),定值与系数根据实际情况去设定。

楼主:
明白了,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简单的示例看一下
楼主如果不用PLC,直接用压力传感器方案,建议如下:压力传感器需要选,压力越大,模拟量输出值越小。
反之如果找不到这种压力传感器,那就只能通过PLC进行转一下了。
请参考我的回复9楼回复

网友G(2019-09-30):
楼主不妨换一种思路,电机到压力传感器这段距离可用位置模式,最后一段距离可ton过带模拟量的电机反馈信号给PLC,这一段位移点击可切换转矩模式,电机可ton过PLC设定的压力值ton过转矩模式达到。当然转矩模式完成又要切位置模式返回初始位置

网友H:
电机停转之后会不会被压力反弹回去,然后电机又压回来,如此反复,成了振动机?

网友I(2019-11-03):
能不能这样  压力传感器是4~20mA输入PLC转成数字 再乘以一个系数,就用来做输出速度   或者用PID指令调节
我没试过 就建议一下  楼主如果弄好了 能不能发上来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G(2020-01-04):
回复 楼主:
要求不高的话,很容易做到的,我现在对速度要求高,压力传感器采集跟不上电机运动速度,想提前减速不容易做到,哎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别人就是用PLC 做控制的,你还说不用,你的思路我做过一个位置模式和扭矩的项目,也是压力传感器的电流采集到的伺服上做闭环,先走位置模式,压力还达不到设定的值,然后切换扭矩,压力达到,切回位置模式回原位,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现在我做的一个项目这个就嗝屁了,我的目标位置是随机不确定的,只能用压力传感器和PLC来做,现在就是电机速度太快,反馈时间跟不上节奏,难搞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嗯哼,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