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个串口如何配置波特率,数据位等

楼主(2019-08-02):
我想配置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无校验位,根据这个串口内容如何配置,这个串口参数我看不懂,望那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配置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无校验位,根据这个串口内容如何配置,这个串口参数我看不懂,望那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波特率9600,那么高字节数据就是2,
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就是低字节的位2为0,位4,5为00,那么低字节二进制就是2#00000000
最终数据就是16进制 0x20 10进制:32 2进制:10 0000 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cvlsam您好!谢谢您的指导,让我明白了一点了,您说的高字节是指的16位寄存器的高8位,低字节就是低8位对吧!那数据位8位我该如配置呢?是高字节还是低字节那位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您好!谢谢您的指导,让我明白了一点了,您说的高字节是指的16位寄存器的高8位,低字节就是低8位对吧!那数据位8位我该如配置呢?是高字节还是低字节那位配置呢?
请仔细阅读你贴图上的第二行,高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cvlsam早上好,非常感谢您,我已经阅读过了,整个贴图没有提到数据位占用串口那位呀,我很纳闷啦!然而这个模块出厂设置又写了数据位为8,波特率为9600,停止为1,无校验位,然后又给出了这个串口贴图,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配置呀,还望您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早上好,非常感谢您,我已经阅读过了,整个贴图没有提到数据位占用串口那位呀,我很纳闷啦!然而这个模块出厂设置又写了数据位为8,波特率为9600,停止为1,无校验位,然后又给出了这个串口贴图,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配置呀,还望您明示。
请上传你的产品说明书。

楼主:
cvlsam:下面是产品的说明书,我上传不来文档,是截图上传的,麻烦您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您好!谢谢您的指导,让我明白了一点了,您说的高字节是指的16位寄存器的高8位,低字节就是低8位对吧!那数据位8位我该如配置呢?是高字节还是低字节那位配置呢?
说明书明确数据位固定位8位。

楼主:
cvlsam:
您好!这条消息我也看到了的,如果数据位不可配置,那它就不占用串口位吗?假如全都不可配置,那么串口参数位全为0吗,那它怎么与485
标准串口(PLC)控制器通信,它们通信不是要串口参数位要设置成一样吗?485标准串口规定串口1号位是数据位,数据为8,那么标准串口1号位就
应该是1,但这个模块不可配置,而且它的串口参数1号位规定是空位,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使它们进行通信了,因为我刚刚才学通信,很多还不清楚明白,还望您多多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
您好!这条消息我也看到了的,如果数据位不可配置,那它就不占用串口位吗?假如全都不可配置,那么串口参数位全为0吗,那它怎么与485
标准串口(PLC)控制器通信,它们通信不是要串口参数位要设置成一样吗?485标准串口规定串口1号位是数据位,数据为8,那么标准串口1号位就
应该是1,但这个模块不可配置,而且它的串口参数1号位规定是空位,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使它们进行通信了,因为我刚刚才学通信,很多还不清楚明白,还望您多多赐教。
不可配置说明固定8位,不可配置不代表不可使用。
也就是说,你需要和通讯可以设置为8位数据位的PLC通讯,如果你的PLC不支持8位数据位,那么可以换个可以支持的。

楼主:
cvlsam:
   晚上好!首先感谢您几天的耐心指导与解答,但我愚昧,有些还是不能理解,贴图是我PLC配置的串口参数,是按标准485串口参数配置的,可是不能通信,显示通信错误,我按它的串口格式配置,但是波特率与数据位不对,还是不能通信,同样显示通信错误,
我真的搞不懂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
   晚上好!首先感谢您几天的耐心指导与解答,但我愚昧,有些还是不能理解,贴图是我PLC配置的串口参数,是按标准485串口参数配置的,可是不能通信,显示通信错误,我按它的串口格式配置,但是波特率与数据位不对,还是不能通信,同样显示通信错误,
我真的搞不懂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郁闷!!!!!!

Sorry,我好像发现了我前面帖子的错误,希望你是看懂了我的意思而不是照抄我的帖子了。

高字节设置为2,低字节内容为0,那么转换为16进制应该是0x200,10进制是512,二进制上面帖子是正确的。

检查接线,检查你的通讯设定值,最后检查你的通讯程序。

楼主:
cvlsam:
   您好!您说的意思我应该是懂了的,刚才我试了很多次了,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送器发送数据,有返馈帧,能正确的返回数据,我用PLC发数据给变送器,并用485模块并接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去监测,发现PLC有数据发送出来,(串口调试助手能接收到PLC发出的数据)但变送器没有返馈信息,通信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贴图是我PLC发出的数据,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PLC发送的数据,

楼主:
第一张贴图是我PLC,发出的数据,现在有回收数据了,但在PLC监控画面,还是显示通信错误,
第二线贴图是串口调试助手发出的数据,在下面一行,就是变送器反馈回的数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但是在我程序中没有反馈信息数据

楼主:
cvlsam:
   您好!现在已经OK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通信错误了,我程序用的输入点,监控就不能强制接通,接通就显示通信错误,我改成M点,强制接通就可以了,现在也有反馈帧信息了,谢谢您,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