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调整符号大小

楼主(2019-08-02):
EPLAN中电气符号可以改变大小吗?看下图是可以的

这里其实是对一个符号库进行整体的放大与缩小,工具-主数据-符号库-比例缩放

找到EPLAN安装目录下的数据/符号文件夹,新建一个自己的文件夹,把Company name中系统自带的IEC_symbol与IEC_symbol.sdb复制到新建的文件夹(answer)中,不要再系统自带的符号库上做改动

选择符号库(源)answer文件夹中的IEC_symbol

再选择符号库(目标)也就是更改比例后的符号库

起个新的符号库名字IEC_symbol-New,比例缩放系数我们选择4就是放大4倍,想缩小就填写小于1的系数,勾选取整为标准规格

设置中选择项目-管理-符号库,添加我们调整过比例缩放系数的符号库IEC_symbol-New

设置中选择项目-管理-符号库,添加我们调整过比例缩放系数的符号库IEC_symbol-New

F1是IEC_symbol-New中的符号,F2是系统自带符号库IEC_symbol中的符号;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然都不知道eplan还有这功能

网友B:
符号比例缩放固然可以,还是不建议这样做。
一是跟图纸整体不协调;
二是跟做好的宏,以及部件库里定义的符号不配对;
三是同一个项目使用多个符号库,增加项目存储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了,哥 ,知道了 ,符号库我觉得默认就可以了,不需自己重新画了,除了特殊情况外,尽量使用默认自带的符号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