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基本情况: 编码器检测冲压机的位置,电气连接方式,编码器---交换机--PLC ,Profinet连接。编码器有独立电源,这个是安全编码器,德国TR品牌,
报警情况:安全通讯故障,白天报警,晚上不报。客观原因,白天天气热,室温40度,晚上室温 34度
处理过程,更换新编码器,新电源线,新交换机,还是同样报警,
与另一台同样的冲压机交换,故障转移。基本可以确定是编码器故障,
再次更换新编码器,报警。
真是没有办法,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觉得是温度问题不是应该先采取物理降温试一下嘛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冲压机上的编码器是不是温度也是白天40°

网友C:
编码器的手册看看,适用环境温度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安全编码器没接触过,不知道有没有参数需要设置,接线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

网友D:
新的更换多长时间出现故障,
是不是这台线路有问题。

网友E:
来回调换两次,确认另一台的编码器在哪台设备都好使,形成确定事实,再就是明确下来更换编码器呗,不行就不用帝尔,根据功能更换别的牌子,sick,巴鲁夫之类的。。。

网友F:
安全编码器,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接触过专门的安全门,要更换安全门开关的时候,必须重新设置安全门,并且在系统中重新(TECH)学习一下,否则设备还是会报警开不起来,建议问一下设备厂家,需要设置那些参数,还需要在程序或系统中做那些相应的设置

楼主:
白天编码器周围环境温度至少45度,已经给其降温了,加空调风管。温度在30度左右吧,但是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回调换两次,确认另一台的编码器在哪台设备都好使,形成确定事实,再就是明确下来更换编码器呗,不行就不用帝尔,根据功能更换别的牌子,sick,巴鲁夫之类的。。。

不用这个不行,厂家不给硬件组态的授权,改不了。
因为涉及到安全功能。
从测试来看,确实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换新的以后,使用了12小时就出现了,晚上8小时没出现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更换多长时间出现故障,
是不是这台线路有问题。
如果时线路的问题,其他机子安装到这个设备也会坏的,但是换回去确实没有问题,一次也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冲压机上的编码器是不是温度也是白天40°
编码器的环境温度至少有45度,但是我已经加上空调管吹了,肯定在35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是温度问题不是应该先采取物理降温试一下嘛
已经采取降温措施了,还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的手册看看,适用环境温度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安全编码器没接触过,不知道有没有参数需要设置,接线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
参数只是设置IP,接线就是电源DC24,Profinet 西门子专用线,而且线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回调换两次,确认另一台的编码器在哪台设备都好使,形成确定事实,再就是明确下来更换编码器呗,不行就不用帝尔,根据功能更换别的牌子,sick,巴鲁夫之类的。。。

不用这个不行,厂家不给硬件组态的授权,改不了。
因为涉及到安全功能。
从测试来看,确实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换新的以后,使用了12小时就出现了,晚上8小时没出现报警
换上新的编码器12个之后出问题,我认为不是编码器的过,可能是读取编码器值那个有问题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楼主最好贴图,大家看看帮你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回调换两次,确认另一台的编码器在哪台设备都好使,形成确定事实,再就是明确下来更换编码器呗,不行就不用帝尔,根据功能更换别的牌子,sick,巴鲁夫之类的。。。

不用这个不行,厂家不给硬件组态的授权,改不了。
因为涉及到安全功能。
从测试来看,确实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换新的以后,使用了12小时就出现了,晚上8小时没出现报警
换上新的编码器12个之后出问题,我认为不是编码器的过,可能是读取编码器值那个有问题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楼主最好贴图,大家看看帮你分析原因
为什么说时这个编码器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编码器装到另外的机子上,也报警!
读取编码器的程序有问题,但是其他机子上换过来的编码器就没有问题。
贴图,要什么图呀?编码器型号吗?

网友G:
这个报警信息是在编码器上还是在触摸屏上。
安全通讯故障?说明安全线路有问题吧。看下说明书手册,此故障出现是否有解决方案。
再就是更换新的以后是否需要软件设置某些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回调换两次,确认另一台的编码器在哪台设备都好使,形成确定事实,再就是明确下来更换编码器呗,不行就不用帝尔,根据功能更换别的牌子,sick,巴鲁夫之类的。。。

不用这个不行,厂家不给硬件组态的授权,改不了。
因为涉及到安全功能。
从测试来看,确实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换新的以后,使用了12小时就出现了,晚上8小时没出现报警
换上新的编码器12个之后出问题,我认为不是编码器的过,可能是读取编码器值那个有问题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楼主最好贴图,大家看看帮你分析原因
为什么说时这个编码器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编码器装到另外的机子上,也报警!
读取编码器的程序有问题,但是其他机子上换过来的编码器就没有问题。
贴图,要什么图呀?编码器型号吗?
编码器的安装在什么位置,线路是怎么走的,建议楼主发图看一看,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楼主自己也分析一下。
例如白天是不是有什么大功率设备开启,晚上就不开了。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机械安装环境,怎么新的编码器安装好,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

网友H:
不清楚楼主的机器更换编码器后是否要做相关的初始位置设置,不理解换新编码器后还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清楚楼主的机器更换编码器后是否要做相关的初始位置设置,不理解换新编码器后还会报警

换了编码器可以用,会偶尔的报警,白天报,晚上不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回调换两次,确认另一台的编码器在哪台设备都好使,形成确定事实,再就是明确下来更换编码器呗,不行就不用帝尔,根据功能更换别的牌子,sick,巴鲁夫之类的。。。

不用这个不行,厂家不给硬件组态的授权,改不了。
因为涉及到安全功能。
从测试来看,确实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换新的以后,使用了12小时就出现了,晚上8小时没出现报警
换上新的编码器12个之后出问题,我认为不是编码器的过,可能是读取编码器值那个有问题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楼主最好贴图,大家看看帮你分析原因
为什么说时这个编码器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编码器装到另外的机子上,也报警!
读取编码器的程序有问题,但是其他机子上换过来的编码器就没有问题。
贴图,要什么图呀?编码器型号吗?
编码器的安装在什么位置,线路是怎么走的,建议楼主发图看一看,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楼主自己也分析一下。
例如白天是不是有什么大功率设备开启,晚上就不开了。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机械安装环境,怎么新的编码器安装好,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

晚上和白天工作环境一样,机械不动也会报警。这个报警确实很奇怪!求大神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清楚楼主的机器更换编码器后是否要做相关的初始位置设置,不理解换新编码器后还会报警

换了编码器可以用,会偶尔的报警,白天报,晚上不报
我总结一下,楼主说原来白天报警,怀疑温度高,后来降温了,还报警,楼主又说有时候机械不懂也报警。
那么我怀疑还是干扰,请楼主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I:
什么编码器这么牛,还有报警通讯?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J:
要是待机还有故障出来的话还是考虑干扰吧!
是不是附近或者同一回路中有其他设备运行导致的谐波或者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是待机还有故障出来的话还是考虑干扰吧!
是不是附近或者同一回路中有其他设备运行导致的谐波或者干扰?
不会是干扰吧,这个编码装到其他机子上也报警

楼主:
诺大个论坛,就没有一个人能解决吗?

网友K:
就应该是干扰。试一下把编码器单独接地,与机器绝缘安装,使用蓄电池提供电源。

网友L:
问题要定义清楚。

网友M:
回复 网友B:
看楼主说的换新编码器也报警,别的机子换新编码器报警吗?如果这样的换,应该编码器还有其他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看楼主说的换新编码器也报警,别的机子换新编码器报警吗?如果这样的换,应该编码器还有其他设定。
楼主说是安装好后编码器出现报警后,换到其他机子上也报警。

网友N:
编码器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就应该是干扰。试一下把编码器单独接地,与机器绝缘安装,使用蓄电池提供电源。
注意编码器应该是单端接地,不能编码器端跟主机端都接地。冲压机震动大看看编码器这边是不是接地了,因为一般的安装都是主机端接地的。另外大家都说要注意白天有没有特殊设备的投入,比如同一变压器下的高频设备、大功率设备、各种焊机等。

网友P:
还有电源的纯净度,一般开关电源的杂波非常大。好的电源也是一个关键东西,这个不是接地就能解决的。建议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总之通讯不正常,或者其它不稳定的不正常,多半与干扰有关,这个干扰可能就是出在本机上。
一般机器上带有开关电源,变频器,伺服步进电机等等,这都是干扰源。

网友Q:
设备运行过程中,运动执行机构是否已经按照要求做出适当的动作反应,以及执行结果是否达到要求,例如:是否停下来了,是否在速度限值范围...等等是安全编码器需要检测的。TR的安全编码器是SIL3认证的编码器,它对于可能存在的出错(安全)风险自行评估,SIL3的等级,是在出错风险在千分之一的情况下就要报警,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我想请问楼主,系统里的这个编码器是否是绝对值的编码器,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应该不存在干扰问题。

出现报警时的环境温度较高,那么有可能是室温升高引起的报警,但也不排除是编码器内部某种故障引起的温升,作为安全编码器自身无法判断这个温度高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它只能报警,让人去判断。还需要查一下TR编码器的工作温度是多少,一般有70度和85度两种的。

楼主也提到有采取物理降温,但是偏巧profinet也是有类似的出错风险评估报警功能,这两种高灵敏的报警系统连在一起,就难免会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警报。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用两个较低等级的编码器加起来使用,组合成双保险,安全性也能达到SIL3的保护性功能。在SIL标准中(可以查一下SIL标准的定义),就有一个SIL1+一个SIL2=SIL3的功能。

只要从原理上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安全编码器,再了解一下国内应用的场景,会发现有些时候国外的设计方案对国内的应用场景有些“过敏”,在容错的设计上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