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接手了一个小型分选秤的程序,动作很简单,但就是算法不合理,特意发上来请教一下大神们有没有相关经验,要求是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三段皮带,中间节皮带下有一个秤,用于计算润滑油流过的值,,,现在要求是每一瓶润滑油流过就测出一个值,,,那个值不是实时读取数值,是一个经过计算后的值,,用来判断这个物品是否重量达标从而剔除这样,,,于是我尝试物料到位后每两毫秒读取一下当前值,然后通过指针来写进一排寄存器,,,,这样,,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皮带速度快了,就不能读取到我所设定的数据组,,所有平稳一下有这样的样的大神吗,,给个思路算法

网友A:
我知道的做法是plc与秤通讯,有一个感应检测物料,感应到时的重量就是物体的重量了,至于快慢,动态秤有参数的,每分钟最多称量多少个物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做法是只需要实时值就行的了吧。我的不行,还要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做法是只需要实时值就行的了吧。我的不行,还要运算

要运算什么,是想求平均值吗,plc是怎样的方式读重量的,plc特殊模块还是模拟量还是通讯,两毫秒读一次数据,有没有考虑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B:
我们有类似的皮带称,也是三段皮带,中间为皮带称变频调速,前后安装有光电开关用于判定物流是否刚好到达皮带称,动态测量40kg袋装粉状物料,不过不是plc直接测量,而是有专门的电子秤负责,在电子秤设定稳定区间和超差值,判定超差时电子秤发出开关量信号给plc,plc控制气缸推掉不合格产品至另一流水线。plc直接通过传感器测量重量而且是动态通过的,编程确实比较麻烦些,我认为这种生产线重量测量宜直接交给更专业的电子秤完成,然后plc只读取结果或接收结果即可,只是成本可能会高些但工作会更稳定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读取仪表,然后PLC程序设定达到重量后开始采取数据,,4毫秒周期采取一次。。然后去头去尾,然后相加再除出平均值,,在速度慢的时候可以,,但是快了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直接使用实时值来判断的话,因为物料上来的时候会有大小误差,,等到误差定了下来,或者标准的值定理下来的物料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读取仪表,然后PLC程序设定达到重量后开始采取数据,,4毫秒周期采取一次。。然后去头去尾,然后相加再除出平均值,,在速度慢的时候可以,,但是快了就不行

那就缩短采样时间或者减少采样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使用实时值来判断的话,因为物料上来的时候会有大小误差,,等到误差定了下来,或者标准的值定理下来的物料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有点不懂,误差难道不是称重判断出来的吗,还有正常来说标准值是定下来就不会动了,然后与实际值去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使用实时值来判断的话,因为物料上来的时候会有大小误差,,等到误差定了下来,或者标准的值定理下来的物料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有点不懂,误差难道不是称重判断出来的吗,还有正常来说标准值是定下来就不会动了,然后与实际值去比较就可以了。
不会定下来啊,三节皮带是一直在动的,而且速度比较快,每分钟一千500转,,当有物体流过时秤才有测量值,但是一下就溜走了,。如果用实时值来比较设定一个范围来剔除的话,因为实时值是变化不定的。只有那么一两个时刻才出现一个跟实际值近似的,,,现在我就是要拿出来那个近似值